[STM32F1] 配置工程时没有选中Serial Wire导致程序不能再次下载怎么办?

楼主(2024-03-29):
板子没有引出boot引脚,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A:
一般可以使用串口的ISP,但是你没引出,估计费点劲

网友B:
可以试试jlink的解锁试试?

网友C:
你要是有复位的话,应该是可以

网友D:
你就引出个boot引脚呗,这还不简单?

网友E:
换个芯片吧,这芯片弄起来真费劲

网友F:
一般就算是没有引出boot引脚,也应该有电阻啥的之后才接地吧

网友G:
应该是有解决方法的,不过不用串口的话,成功率有些低啊

网友H:
可以考虑使用jlink解锁+复位的方式

网友I:
一般还是引出boot吧,这样串口烧录会好一些

网友J:
换个芯片,下次注意配置成SWD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