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老哥们,双核的芯片怎么调试啊?

楼主(2024-03-29):
两个芯片只能单独调试吗?能不能同时调试啊

网友A:
一般都是单核调试的

网友B:
其实就当成2个MCU就好了

网友C:
不能同时调试的啊

网友D:
你可以试试挂载两个调试器试试

网友E:
我觉得不行,如果两个都一起调试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F:
其实调试也不一定是仿真,可以用log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G:
单独调试应该可以,要是同时调试可能不行

网友H:
你用的H7应该是没有多核的吧

网友I:
其实我看linux一些SOC好像也是多核心,但是好像也可以一起调试啊

网友J:
你试试呗,但是正常来说应该是单核调试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