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同时驱动四个光耦就出现问题

楼主(2024-03-29):
单独驱动就可以,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2025-02-18):
可能你程序逻辑有问题吧

网友B:
驱动光耦?光耦不就给开关量不就可以吗

网友C:
一般电流也不需要很大啊,你怎么驱动四个就有问题呢

网友D:
把你电路发出来瞅瞅呗?

网友E:
用一个驱动四个光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IO驱动能力有限。

网友F:
怎么驱动的四个光耦啊?是不是电流不够啊?

网友G:
是不是你程序逻辑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H:
一个一个的驱动也是OK的?

网友I:
不知啥原因,感觉还得看你电路这种才行

网友J:
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程序逻辑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K:
你怎么接的电路啊?

网友L:
当同时驱动多个光耦时,如果电源供应不足,可能会导致电压下降,从而影响光耦的正常工作。
单独驱动时,电源负载较小,因此能够保持稳定的电压输出。

网友M:
在同时驱动多个光耦的情况下,如果电路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导致电流在各个光耦之间分配不均。
某些光耦可能因电流过大而损坏,或者因电流过小而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M:
多个光耦同时工作时可能会产生相互干扰,特别是当它们的输入或输出信号相互关联时。
这种干扰可能导致信号传输异常或光耦失效。

网友N:
电路设计中的缺陷,如线路老化、接触不良、元件损坏等可能导致同时驱动多个光耦时出现问题。

网友O:
同时驱动多个光耦可能会导致电路板的局部过热。

网友P:
电流和电平的问题吧?挂载的多了,电流大了,电压会不会下降,导致电平不匹配。

网友P:
这几个光耦的工作参数不一致的话,也会互相影响吧。

网友Q:
一个端口驱动4各,还是四个端口驱动4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