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降压型LED驱动电感如何选择

楼主(2024-03-29):
降压型led驱动Al8863,在数据手册中并未给出电感的推荐值和计算方法,这个该如何计算?在用过的同系列芯片中这个电感都是选取的47uh,按照经验设计法就暂时选择了47uh。在电路中R3、R4是输出短路保护,这个值该如何确定?是根据led导通电压来计算的吗?

网友A:
VLED,VIN,VD1,FMAX,ILED 来确定最小电感值。

网友A:
Iled = 0.1/R1;
Ton = 1/Fmax/[1+ (Vin - Vled)/( Vled+Vd1)] ;  //Fmax =1MHz = 1000000 Hz;
Lmin = Ton*(Vin-Vled)/2/I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