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隔离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24-03-29):
这是EG1166双管正激同步整流电路图,图中红圈处是一个隔离变压器,用于向副边传输同步整流MOS管的控制信号。我的问题是,这个位置的隔离变压器,是不是可以用光耦代替,请问大家有实验过的吗?

网友A:
看原理吧,图看不清,不清楚啥芯片,但是人家用变压器总是有原因的,光耦恐怕不行

网友B:
改成高速光耦需要提供一路隔离的电源给光耦

谢谢坛友,已经 反馈给同行让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