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DCDC] 便宜也有好货!2毛的16V 2A DCDC芯片MT2492

楼主(2024-03-3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目前市场上低压DCDC芯片卷的飞起,除了TI MPS这些国内企业也出了很多性能很好价格很便宜的产品,西安航天民芯的MT2492在淘宝单片已经可以到2毛。
按照手册的标称,MT2492是可以支持最大输入16V  最大输出2A 的降压芯片,按照这个标称MT2492是十分适合数字系统12V供电输入第一级降压用途的。

最大输入16V 最大输出2A的参数对于这个价格是有吸引力的,为了验证一下标称的参数的适用范围,制作测试电路进行测试。

根据手册指导,设计测试电路如下

输出电压设置根据手册中说明如下
电压基准是0.6V,带入常见的电阻阻值,于是选择110KΩ 15KΩ设定输出电压大约为5V。

方便测试时夹夹子焊接了个环

测试是电流表外接的形式(其实是直接读的电源和电子负载的电流没有接电流表)测试的是不计线损和接触点发热的板端效率。
测试12V输入   5V输出1A

接示波器纹波测试如图

接万用表测试效率

效率约95%,较好的接近了手册的宣称效率。

用热成像测试发热

稳定在40℃左右

测试12V输入   5V输出1.5A

接示波器测试纹波

用热成像测试发热

稳定在65℃左右

MT2492是可以长时间工作在1.5A输出的,由于其600KHz开关频率导致纹波达到20mV的量级,对于MCU、FPGA等数字电路和一些简单模拟电路而言,20mV的纹波表现是足够满足需求的,对于更加精密的模拟电路比如高精AD等应用即便高开关频率开关变换也不足以单独满足供电的低噪声需求,需要采取串联LDO或者额外增加滤波电路的其他手段降低电源噪声。
600kHz的开关频率使得可以用较小的电感,0530的电感即可满取其全范围工作而不过度发热的需求,整体体积可以做的比较小,加上芯片本身发热并不严重,不长时间满载工作基本不需要额外的散热措施。
另外,输出电容不能减小为单22uF,单22uF会导致输出纹波翻倍,且对于一些前馈电容的选择配上一个22uF会导致环路不稳定,输出波形异常。
建议使用22Uf*2或者47uF的方案。
MT2492也是允许短时间超过2A输出的,之后会保护,但是感觉像是过温导致的保护而不是过流,对于其过流保护设计部分存疑。
如果长时间满载工作建议还是要打点散热胶贴一个小散热片的。

芯片是十分适合数字系统12V供电输入第一级降压用途的,手册基本没有虚标。
2毛的芯片也很顶,确是nb

两毛钱的身价,干几块钱的事,以SOT23 的封装完成16V 2A的DCDC,良心好物,作者实际上手测试,从输出效率到发热均进行测评,可信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