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片环境问题

楼主(2024-03-30):
芯片问题   如果我自己新创建问题就不会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A:
能把问题和现象描述清楚点吗?

网友B:
各有各的好处  如果使用现有工程 就比较省心

网友C:
楼主是同系列的芯片进行工程兼容吗

网友D:
如果出现问题了 也可以进行修改  并不是不能改正的问题

网友E:
至少可以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 只是工具使用不顺滑而已

网友F:
楼主前后使用的环境会相差很多吗

网友G:
不知道楼主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