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低功耗过坑

楼主(2024-03-30):
stm8l052的lcd模块在使用内部供电时不能使用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进入超低功耗模式(屏幕会闪)

建议Vlcd脚接电源并内部软件配置到外部供电

LCD_Init(LCD_Prescaler_1,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全部配置如下:

void LCD_GLASS_Init(void)
{
  // Enable LCD/RTC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
  // Initialize the LCD
  LCD_Init(LCD_Prescaler_1, LCD_Divider_31, LCD_Duty_1_4,
           LCD_Bias_1_3, 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 Mask register For declare the segements used. In the Discovery we use 0 to 16 segments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0, 0xFF);  //SEG0~SEG7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 0x07);  //SEG8~SEG15

  // To set contrast to mean value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0); //对比度电压,使用内部电压时调节亮度  LCD_Contrast_3V0   4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debug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7); //0-7 脉冲持续时间,使用外部电压时调节亮度

  // Enable LCD peripheral
  LCD_Cmd(ENABLE);
}

网友A(2024-05-06):
不同厂家的芯片的低功耗的配置会有细微的不同

网友B:
为什么在超低功耗下屏幕会闪呢

网友C:
在低功耗模式下还能正常点亮屏幕吗 这样的话 仅仅是说单片机低功耗而不是整个电路板低功耗是吗

网友D:
这部分应该在用户手册上就有说明的吧

网友E:
是否还需要对相对应的引脚进行配置呢

网友F:
VLCD引脚是必须要接到芯片供电电源还是可以单独接独立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