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解决STM8类型单片机空间太小,使用不了printf串口打印问题

楼主(2024-03-30):
概述:
     在使用STM8L101F3这款单片机时,由于它只有8K的flash,空间非常小,只要调用C库函数printf编译后整个文件很大,直接程序溢出。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实现printf串口打印调试就没办法进行。既然使用不了库函数,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己动手封装类似printf的函数,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数据串口打印啦。这里就直接放上我的STM8L101F3的部分源码了,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参考。

源码: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m8l10x.h"

void USART_Config(void)
{
    /*Set the USART RX and USART TX at high level*/
    GPIO_ExternalPullUpConfig(GPIOC,GPIO_Pin_3|GPIO_Pin_4, ENABLE);
    /* Enable USART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 ENABLE);
    USART_DeInit();
    USART_Init((uint32_t)9600, USART_WordLength_8D, USART_StopBits_1,
                USART_Parity_No, (USART_Mode_TypeDef)(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Cmd(DISABLE);
    enableInterrupts();
    USART_Cmd(ENABLE);
}

/*发送串口数据*/
void send_uart_data(uint8_t data)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8(data);
}

/*
  功能:将int型数据转为2,8,10,16进制字符串
  参数:value --- 输入的int整型数
        str --- 存储转换的字符串
        radix --- 进制类型选择
  注意:8位单片机int字节只占2个字节
*/
char *sky_itoa(int value, char *str, unsigned int radix)
{
  char list[] = "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int tmp_value;
  int i = 0, j, k = 0;
  if (NULL == str) {
    return NULL;
  }
  if (2 != radix && 8 != radix && 10 != radix && 16 != radix) {
    return NULL;
  }
  if (radix == 10 && value < 0) {
    //十进制且为负数
    tmp_value = (unsigned int)(0 - value);
    str[i++] = '-';
    k = 1;
  } else {
    tmp_value = (unsigned int)value;
  }
  //数据转换为字符串,逆序存储
  do {
    str[i ++] = list[tmp_value%radix];
    tmp_value /= radix;
  } while(tmp_value);
  str[i] = '\0';
  //将逆序字符串转换为正序
  char tmp;
  for (j = k; j < (i+k)/2; j++) {
    tmp = str[j];
    str[j] = str[i-j-1+k];
    str[i-j-1+k] = tmp;
  }
  return str;
}

/*
  功能:将double型数据转为字符串
  参数:value --- 输入的double浮点数
        str --- 存储转换的字符串
        eps --- 保留小数位选择,至少保留一个小数位,至多保留4个小数位
  注意:8位单片机int字节只占2个字节
*/
void sky_ftoa(double value, char *str, unsigned int eps)
{
  unsigned int integer;
  double decimal;
  char list[] = "0123456789";
  int i = 0, j, k = 0;
  //将整数及小数部分提取出来
  if (value < 0) {
    decimal = (double)(((int)value) - value);
    integer = (unsigned int)(0 - value);
    str[i ++] = '-';
    k = 1;
  } else {
    integer = (unsigned int)(value);
    decimal = (double)(value - integer);
  }
  //整数部分数据转换为字符串,逆序存储
  do {
    str[i ++] = list[integer%10];
    integer /= 10;
  } while(integer);
  str[i] = '\0';
  //将逆序字符串转换为正序
  char tmp;
  for (j = k; j < (i+k)/2; j++) {
    tmp = str[j];
    str[j] = str[i-j-1+k];
    str[i-j-1+k] = tmp;
  }
  //处理小数部分
  if (eps < 1 || eps > 4) {
    eps = 4;
  }

  //精度问题,防止输入1.2输出1.19等情况
  double pp = 0.1;
  for (j = 0; j <= eps; j++) {
    pp *= 0.1;
  }
  decimal += pp;
  while (eps) {
    decimal *= 10;
    eps --;
  }
  int tmp_decimal = (int)decimal;
  str[i ++] = '.';
  k = i;
  //整数部分数据转换为字符串,逆序存储
  do {
    str[i ++] = list[tmp_decimal%10];
    tmp_decimal /= 10;
  } while(tmp_decimal);
  str[i] = '\0';
  //将逆序字符串转换为正序
  for (j = k; j < (i+k)/2; j++) {
    tmp = str[j];
    str[j] = str[i-j-1+k];
    str[i-j-1+k] = tmp;
  }
  str[i] = '\0';
}

void mprintf(char * Data, ...)
{
  const char *s;
  int d;
  char buf[16];
  uint8_t txdata;
  va_list ap;
  va_start(ap, Data);
  while ( * Data != 0 ) {
    if ( * Data == 0x5c )  {
      switch ( *++Data ) {
        case 'r':
          txdata = 0x0d;
          send_uart_data(txdata);
          Data ++;
          break;
        case 'n':
          txdata = 0x0a;
          send_uart_data(txdata);
          Data ++;
          break;
        default:
          Data ++;
          break;
      }
    } else if ( * Data == '%') {
      switch ( *++Data ) {
      case 's':
        s = va_arg(ap, const char *);
        for ( ; *s; s++) {
          send_uart_data(*((uint8_t *)s));
        }
        Data++;
        break;
      case 'd':
        d = va_arg(ap, int);
        sky_itoa(d, buf, 10);
        for (s = buf; *s; s++) {
          send_uart_data(*((uint8_t *)s));
        }
        Data++;
        break;
      case 'x': {
        d = va_arg(ap, int);
        sky_itoa(d, buf, 16);
        for (s = buf; *s; s++) {
          send_uart_data(*((uint8_t *)s));
        }
        Data++;
        break;
      }
      case 'f': {
        double num = va_arg(ap, double);
        sky_ftoa(num, buf, 4);
        for (s = buf; *s; s++) {
          send_uart_data(*((uint8_t *)s));
        }
        Data++;
        break;
      }
      default:
        Data++;
        break;
      }
    } else {
        send_uart_data(*((uint8_t *)Data));
        Data++;
    }
  }
}

void main(void)
{
    USART_Config();
    mprintf("STM8L start...\r\n");
    mprintf("%f %f %f\r\n", 1.2, 12.36, -1.2364568);
    mprintf("%x %x %x\r\n", 0x1035, 0x0830, 0x2018);
    mprintf("%d %d %d\r\n", 12, -12345, 2);
    mprintf("STM8L end...\r\n");
    while (1) {

    }
}

楼主:
执行串口打印结果:

楼主:
注意事项:
      如果你不需要打印浮点数,那么就把浮点数打印部分代码注释掉。由于像这种8位单片机处理浮点数,是通过编译器来软实现,故对浮点数处理可能每增加一次浮点数处理,代码就会增加几十上百个字节,我这边的整型数和浮点数处理后的编译代码大小可以看看,浮点数处理和整型数处理代码空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