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有什么软件方面的优化措施可以帮助减少功耗?

楼主(2024-03-30):
除了硬件设计方面,有什么软件方面的优化措施可以帮助减少功耗?

网友:
软件方面就是让系统设计合理啊,不要一直全速工作啊,工作之外进行低功耗休眠啊。

网友A:
其实低功耗主要就是软件上的,芯片应该有多重低功耗休眠模式。

网友B:
注意IO的漏电

网友C:
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结构可以减少程序执行时的计算量和内存访问次数,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D:
通过优化代码,减少CPU的使用率,例如减少循环次数、避免不必要的计算和延迟等待

网友E:
减少IO操作的频率和数据传输量,例如批量处理数据、合并IO操作等

网友F:
在适当的时候,将设备置于休眠或节能模式,以减少功耗

网友G:
根据实际需求动态调整系统的性能,例如降低CPU频率、关闭不必要的模块等。

网友H:
使用适当的编译选项和优化器来生成更有效率的代码,例如减少代码大小、减少内存访问等

网友I:
选择使用低功耗的库和工具,例如使用低功耗的通信协议、优化的驱动程序等。

网友J:
正常来说,可以通过关闭不用的IO来说,可以实现低功耗

网友K:
低功耗的话,开启低功耗模式呗,不就好了吗

网友L:
这种就是尽量降低主频,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