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定义一个指向自己的指针?

楼主(2024-03-30):
比如说链表啊,指向的每一个类型都是自己这种类型,又包含指针,那么是怎么实现的呢?

楼主:
经过研究原来是可以定义一个结构体的,结构体里面本身还可以包含自身类型的指针,真是好神奇。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定义链表节点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next;
};

// 插入节点到链表头部
void insertAtBeginning(struct Node **head, int data) {
    // 创建新节点
    struct Node *newNode = (struct Node*)malloc(sizeof(struct Node));
    newNode->data = data;
    // 将新节点插入到链表头部
    newNode->next = *head;
    *head = newNode;
}

// 打印链表
void printList(struct Node *head) {
    struct Node *temp = head;
    while (temp != NULL) {
        printf("%d -> ", temp->data);
        temp = temp->next;
    }
    printf("NULL\n");
}

int main() {
    // 初始化链表头指针
    struct Node *head = NULL;

    // 插入一些元素到链表中
    insertAtBeginning(&head, 5);
    insertAtBeginning(&head, 10);
    insertAtBeginning(&head, 15);

    // 打印链表
    printf("链表内容:\n");
    printList(head);

    return 0;
}

楼主:
链表内容:
15 -> 10 -> 5 -> NULL

网友A:
在C或C++中,可以定义一个指向自己的指针,也称为自引用指针

网友B:
指针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C:
尽量别让指针指空,或者变成野指针就好

网友D:
指针我用的还是少,一般数组用的比较多

网友E:
感觉指针用不好的话,会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F:
一般指向自己的指针意义是什么呢?

网友G:
链表确实很好,可以降低使用的内存吧

按需使用内存

网友H:
正常来说,定义了一个结构体或类,其中包含一个指向自己类型的指针成员。这样就可以创建一个自引用的数据结构,比如链表或树等

网友I:
自引用指针非常适合用于定义递归数据结构,如链表、树等。通过指向自己的指针,可以轻松地构建具有递归性质的数据结构,使得数据结构的定义和操作更加灵活和简洁

网友J:
在动态数据结构中,自引用指针可以方便地实现动态内存分配和释放,以及动态数据结构的扩展和收缩。这对于需要频繁插入、删除或调整大小的数据结构非常有用

网友K:
指针用自己函数的名字即可。

网友L:
把自己的地址赋值给一个指针变量。

网友K:
这样可以组成链表了。

网友M:
这不是链表的用法吗,单向链表。

网友N(2025-11-03):
在 C 语言中,可通过不完全类型定义指向自身的指针。例如:typedef struct Node {int data; struct Node* self;} Node; 这里 struct Node 在定义时未完全声明,允许成员 self 指向同类型结构体。使用时,Node n; n.self = &n; 即可让指针指向自身,常用于链表、树等数据结构的自引用场景。

网友O:
可通过结构体实现。定义包含自身指针成员的结构体,如: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self; };。使用时,结构体变量的self成员指向自身,如:struct Node n; n.self = &n;。这样就定义了指向自己的指针,常用于链表、树等数据结构的自引用场景。

网友P:
在 C 语言中,指向自身的指针需通过不完全类型 + 结构体自引用实现,核心是利用结构体标签延迟类型完整定义。
示例: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self; };先声明结构体标签Node,成员self定义为struct Node*(指向该结构体类型),后续可通过struct Node obj; obj.self = &obj;让指针指向自身实例。
关键:不能直接用struct Node完整类型定义成员(此时类型未完全声明),需借助标签实现自引用,确保编译时类型合法。

网友Q:
在 C 语言中,可通过结构体定义指向自身的指针:先声明结构体类型,在结构体内部定义同类型指针成员。例如:typedef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self; } Node;使用时,Node n; n.self = &n; 即可让指针指向自身,常用于链表、树等数据结构的自引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