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你知道环形缓冲区如何使用吗

楼主(2024-03-30):
创建一个环形缓冲区通常涉及以下步骤:
定义环形缓冲区的数据结构,通常使用数组来实现。
初始化环形缓冲区,包括设置缓冲区大小、指定读写指针等。
实现向缓冲区写入数据的函数。
实现从缓冲区读取数据的函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定义环形缓冲区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int *buffer; // 缓冲区数组指针
    int size;    // 缓冲区大小
    int read_ptr; // 读指针
    int write_ptr; // 写指针
} CircularBuffer;

// 初始化环形缓冲区
CircularBuffer* initializeBuffer(int size) {
    CircularBuffer *cb = (CircularBuffer*)malloc(sizeof(CircularBuffer));
    cb->buffer = (int*)malloc(size * sizeof(int));
    cb->size = size;
    cb->read_ptr = 0;
    cb->write_ptr = 0;
    return cb;
}

// 向缓冲区写入数据
void writeToBuffer(CircularBuffer *cb, int data) {
    // 写入数据到当前写指针位置
    cb->buffer[cb->write_ptr] = data;
    // 更新写指针位置
    cb->write_ptr = (cb->write_ptr + 1) % cb->size;
}

// 从缓冲区读取数据
int readFromBuffer(CircularBuffer *cb) {
    // 读取数据并更新读指针位置
    int data = cb->buffer[cb->read_ptr];
    cb->read_ptr = (cb->read_ptr + 1) % cb->size;
    return data;
}

int main() {
    // 初始化环形缓冲区大小为5
    CircularBuffer *cb = initializeBuffer(5);

    // 向缓冲区写入数据
    writeToBuffer(cb, 1);
    writeToBuffer(cb, 2);
    writeToBuffer(cb, 3);
    writeToBuffer(cb, 4);
    writeToBuffer(cb, 5);

    // 从缓冲区读取数据并打印
    printf("读取缓冲区中的数据:\n");
    for (int i = 0; i < 5; i++) {
        printf("%d ", readFromBuffer(cb));
    }
    printf("\n");

    // 释放缓冲区内存
    free(cb->buffer);
    free(cb);

    return 0;
}

楼主: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定义了一个 CircularBuffer 结构体,其中包含缓冲区的数组指针、缓冲区大小、读写指针。然后,我们实现了 initializeBuffer()、writeToBuffer() 和 readFromBuffer() 函数来初始化缓冲区、向缓冲区写入数据和从缓冲区读取数据。在 main() 函数中,我们初始化了一个大小为5的环形缓冲区,写入了一些数据,并从缓冲区读取并打印了数据。

网友A:
硬核知识分享,学会了就好了。

网友A:
有点难懂哦。

网友B:
环形缓冲区对于大量数据的接收很有效

网友C:
环形缓冲区(也称为循环缓冲区或环形队列)是一种常用的数据结构,用于在固定大小的缓冲区中存储和管理数据

网友D:
环形一般具有循环利用缓冲区空间的特点,适用于需要连续读写数据的场景,如数据传输、缓存管理等

网友E:
定义环形缓冲区的大小:确定环形缓冲区的容量,即可以存储的元素数量

网友F:
创建一个具有固定大小的数组,并初始化环形缓冲区的相关变量,如读写指针、计数器等

网友G:
将数据写入环形缓冲区的写入指针所指向的位置,并更新写入指针。如果写入指针超过了缓冲区的末尾,则将其置为缓冲区的起始位置

网友H:
读写指针的更新需要保证正确的顺序和边界条件,以避免数据的覆盖或读取错误

网友I:
当缓冲区已满时,写入操作可能需要等待或覆盖旧数据;当缓冲区为空时,读取操作可能需要等待或返回特定的空值

网友J:
如果多个线程同时访问环形缓冲区,需要考虑线程安全性,使用互斥锁或其他同步机制来保护读写操作的原子性

网友K:
总的来说,环形缓冲区是一种高效的数据结构,可以循环利用缓冲区空间,适用于需要连续读写数据的场景

网友L:
通过正确地更新读写指针,并处理缓冲区满和空的情况,可以有效地使用环形缓冲区来管理数据

网友M(2025-11-03):
环形缓冲区是循环利用的线性缓冲区,通过读写指针管理数据。初始化时定义数组、读写指针(初始均为 0)和容量。写入时,若未满则存数据并移动写指针(模容量);读取时,若未空则取数据并移动读指针(模容量)。适合串口通信、数据采集等需高效处理流数据的场景,避免内存频繁分配释放。

网友N(2026-02-01):
环形缓冲区是一种使用单块连续内存空间实现的先进先出(FIFO) 数据结构,它把内存空间的首尾逻辑上连接起来,就像一个圆环

网友O:
通过固定大小的数组 + 头尾指针实现 FIFO,避免频繁内存分配,特别适合资源受限的单片机

网友P:
UART数据接收、传感器数据采集。

网友Q:
检查缓冲区是否已满,若未满则写入数据并更新写指针

网友R:
环形缓冲区的核心原理与使用流程

网友S:
空状态:读指针 = 写指针;
满状态:需通过 “预留 1 个空位置” 或 “计数变量” 判断

网友T:
当读指针与写指针相等时表示缓冲区为空;当写指针+1的位置等于读指针时表示缓冲区已满

网友:
检查缓冲区是否为空,若不为空则读取数据并更新读指针

网友U:
在嵌入式系统中,若使用DMA传输数据,需确保缓冲区地址和大小符合DMA要求

网友V:
当缓冲区满时,新数据直接覆盖旧数据

网友W:
环形缓冲区,也称为循环队列,是一种 FIFO的数据结构。它像一条首尾相接的蛇,数据从“尾部”写入,从“头部”读出,到达末尾后自动回到开头。

网友X:
用好它,你的嵌入式系统将更稳定、高效!

网友Y:
环形缓冲区是一种高效的数据结构,通过固定大小的数组和指针的循环移动实现先进先出操作

网友Z:
它在单片机开发中非常常用,因为它不需要频繁地分配和释放内存,且数据的读写效率极高。

网友AA:
环形缓冲区本质是一块连续的内存数组,通过读指针 和写指针 标记数据的读写位置,指针到达数组末尾后绕回开头,实现 “循环复用”

网友AB:
环形缓冲区是一种固定大小的线性数据结构,它的首尾相连形成一个环,通过两个指针来管理数据的读写,常用于生产者 - 消费者模型

网友AC:
根据数据产生速率和消费速率动态调整,或通过实验确定最优值。

网友AD(2026-04-26):
环形缓冲区依靠头尾指针管理读写,数组做循环存储。写入数据移动写指针,读取移动读指针,判空靠头尾相等、判满做边界预留。读写互不阻塞,适合 ADC、串口 DMA 高速收发,避免数据覆盖,无需频繁内存拷贝,资源占用低,是嵌入式高效缓存常用方案。

网友AD:
环形缓冲区用数组 + 读写指针实现循环存储。写数据存尾指针并后移,读数据取头指针并后移。头尾相等为空,预留一格区分满状态。支持异步读写,适配串口、DMA、ADC 场景,无需移位拷贝,高效防丢数,嵌入式高频缓存首选。

网友AE:
环形缓冲区是循环队列,固定大小、首尾相连,适合 DMA+ADC 连续采集。使用方法:初始化缓冲区、读写指针;DMA 自动写入数据,CPU 从缓冲区读取;指针到达末尾自动回绕。可避免数据覆盖,实现无阻塞收发,不丢采样数据,大幅降低 CPU 占用。
总结
环形缓冲区 = 固定大小循环存储,配合 DMA 做数据缓存,实现无阻塞、不丢数、低 CPU 占用的连续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