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2C+DMA读取AS5600编码器

楼主(2024-03-30):
HAL库配置1、开启I2C

开启对应DMA及中断

开启串口通信

至此,HAL库配置完毕

楼主:
DMA版(高效但不稳定)
1、as5600.c
#include "AS5600.h"
#include "math.h"

float angle_prev=0;
int full_rotations=0; // full rotation tracking;
uint8_t data[2]={0};

float x1;
float x2;

//发送单字节时序
void AS5600_Write_Reg(uint16_t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S5600_ADDRESS, 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value, 1, 50);
}

//发送多字节时序
void AS5600_Write_Regs(uint16_t reg, 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len)
{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S5600_ADDRESS, 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value, len, 50);
}

//IIC读多字节
void AS5600_Read_DMA(uint8_t regAddress,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
    // 启动I2C DMA接收
    if (HAL_I2C_Mem_Read_DMA(&hi2c1, AS5600_ADDRESS, regAddress, I2C_MEMADD_SIZE_8BIT, pData, Size) != HAL_OK) {
        // 错误处理,例如打印错误信息
        printf("I2C DMA read failed\r\n");
    }
}

//得到弧度制的角度,范围在0-6.28
float GetAngle_Without_Track(void)
{
        float angle_d;
        int16_t in_angle;
//        AS5600_Read_DMA( Angle_Hight_Register_Addr, data, DATA_SIZE);
        in_angle = ((int16_t)data[0] <<8) | (data[1]);
        angle_d = (float)in_angle * (2.0f*PI) / 4096;
        return angle_d;
        //angle_d为弧度制,范围在0-6.28
}

//得到弧度制的带圈数角度
float GetAngle(void)
{
    float val = GetAngle_Without_Track();
    float d_angle = val - angle_prev;
    //计算旋转的总圈数
    //通过判断角度变化是否大于80%的一圈(0.8f*6.28318530718f)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溢出
                //如果发生了,则将full_rotations增加1(如果d_angle小于0)或减少1(如果d_angle大于0)。
    if(fabs(d_angle) > (0.8f*2.0f*PI) ) full_rotations += ( d_angle > 0 ) ? -1 : 1;
    angle_prev = val;
    return (float)full_rotations * 2.0f * PI + angle_prev;
}

// DMA传输完成回调函数
void HAL_I2C_MemRxCplt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
    if (hi2c->Instance == I2C1) {
                x1=GetAngle_Without_Track();
                x2=GetAngle();

        // 重新启动DMA接收以实现连续读取
                AS5600_Read_DMA( Angle_Hight_Register_Addr, data, DATA_SIZE);
    }
}

楼主:
main.c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AS5600.h"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extern uint8_t data[2];

extern float x1;
extern float x2;
/* USER CODE END PV */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Hello World\r\n");
        HAL_Delay(500);
        AS5600_Read_DMA(Angle_Hight_Register_Addr, data, DATA_SIZE);  // 启动I2C DMA接收
  /* USER CODE END 2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printf("degree:%.4f\r\n",x1);
        printf("circle:%.4f\r\n",x2);
                HAL_Delay(50);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楼主:
不用DMA版(低效率但稳定)
1、AS5600.c

#include "AS5600.h"
#include "math.h"

float angle_prev=0;
int full_rotations=0; // full rotation tracking;
float angle_d;                                //GetAngle_Without_Track()的返回值
float angle_cd;                                //GetAngle()的返回值

//发送单字节时序
void AS5600_Write_Reg(uint16_t reg, uint8_t *value)
{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S5600_ADDRESS, 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value, 1, 50);
}

//发送多字节时序
void AS5600_Write_Regs(uint16_t reg, uint8_t *value, uint8_t len)
{
        HAL_I2C_Mem_Write(&hi2c1, AS5600_ADDRESS, 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value, len, 50);
}

//IIC读多字节
void AS5600_Read_Reg(uint16_t reg, uint8_t* buf, uint8_t len)
{
        HAL_I2C_Mem_Read(&hi2c1, AS5600_ADDRESS, reg, I2C_MEMADD_SIZE_8BIT, buf, len, 50);
}

//得到弧度制的角度,范围在0-6.28
float GetAngle_Without_Track(void)
{
        int16_t in_angle;
        uint8_t temp[DATA_SIZE]={0};
        AS5600_Read_Reg( Angle_Hight_Register_Addr, temp, DATA_SIZE);
        in_angle = ((int16_t)temp[0] <<8) | (temp[1]);

        angle_d = (float)in_angle * (2.0f*PI) / 4096;
//angle_d为弧度制,范围在0-6.28
        return angle_d;
}

//得到弧度制的带圈数角度
float GetAngle(void)
{
    float val = angle_d;
    float d_angle = val - angle_prev;
    //计算旋转的总圈数
    //通过判断角度变化是否大于80%的一圈(0.8f*6.28318530718f)来判断是否发生了溢出,如果发生了,则将full_rotations增加1(如果d_angle小于0)或减少1(如果d_angle大于0)。
    if(fabs(d_angle) > (0.8f*2.0f*PI) ) full_rotations += ( d_angle > 0 ) ? -1 : 1;
    angle_prev = val;

                angle_cd = full_rotations * (2.0f*PI) + angle_prev;
        return angle_cd;
//    return (float)full_rotations * 6.28318530718f + angle_prev;
}

void Track(void)
{
        GetAngle_Without_Track();
        GetAngle();
}

楼主:
main.c

/* USER CODE BEGIN PV */
extern uint8_t data[2];

extern float angle_d;                                //GetAngle_Without_Track()的返回值
extern float angle_cd;                                //GetAngle()的返回值
/* USER CODE END PV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Track();
                printf("%.3f   %.3f\r\n",angle_d,angle_cd);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网友A(2024-08-31):
如果你已经在STM32CubeMX中配置了I2C1,那么HAL库的初始化代码将会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