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I2C读取编码器

楼主(2024-03-30):
当前使用的库不支持I2C接口,不能读出角度,需要用STM32的官方库,以下演示为RogerClark的库实现。
硬件准备

硬件清单

如下图所示:

楼主:
硬件连接
本例程演示I2C_1读取AS5600角度

楼主:
编码器VCC接3.3V

或者

楼主:
示例演示
打开示例

楼主:
编译上传;复位重启;转动电机观察角度输出。此时串口显示为电机累计转动角度(单位rad)和瞬时速度。

上面的这个截图是之前用RogerClark的库实现的,用当前库没有输出,经过反复确认是I2C初始化死机导致,调试了一天没能解决,还有下面的《双I2C读取编码器》,所有涉及I2C的地方都会死机,我推测大概还是库有问题,可能必须得用官方的。我测试了电机开环是可以转动的,并且确实没有低频噪声了,SPI编码器是正常的,ABZ接口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