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双I2C读取编码器

楼主(2024-03-30):
硬件清单

如下图所示

楼主:
硬件连接
本例程演示两个硬件I2C的操作,I2C_1和I2C_2分别读取AS5600角度,

楼主:
编码器VCC接3.3V

或者

楼主:
示例演示
打开示例

楼主:
修改程序
直接用官方示例,下载运行后串口没有输出,并且板载LED一直闪烁,应该是程序跑飞了。官方程序不能直接用,也可能是创作者的版本和我的不一样。

楼主:
编译上传;复位重启;分别转动两个电机观察角度输出。此时串口显示为两个电机的累计转动角度(单位rad)。
注意:主程序中有200ms延时,所以转动电机的时候速度不能太快,否则会导致角度累加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