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luepill+V2.0.3+AS5600+2804云台电机

楼主:
本人在调试Bluepill的过程中主要遇到两个问题:
  ◆ 第一是I2C_2读写AS5600角度的问题,查找资料后很简单的就解决了,上面《双I2C读取编码器》;
  ◆ 第二是按照官方示例驱动电机时,电机会产生啸叫声并且控制精度非常低。查找原因发现PWM引脚输出频率只有550Hz,测试了几个示例都是同样的现象。通过对代码运行追踪,找到问题并修改底层驱动代码。
  本节实验涉及修改底层代码PWM输出。

6.1、硬件准备
◆6.1.1、硬件清单

如下图所示:

楼主(2024-03-30):
硬件连接

楼主:
速度闭环模式
打开示例

楼主:
修改代码

编译上传,设置电机速度,观察电机运转

楼主:
位置闭环模式

打开示例

修改代码

编译上传,设置电机角度,观察电机运转。
电机初始化以后会突然转动一下,大概半圈或者一圈,这个是为了角度归零,这个问题已在《移植》中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