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Bluepill双电机控制

楼主(2024-03-30):
硬件准备

硬件清单

(1)、两个驱动板堆叠连接,背面跳线,M1接9、5、6、8,M2接3、10、11、7。

驱动板引脚定义

楼主:
Bluepill接线

接线
两个编码器AS5600接3.3V,Bluepill和驱动板之间要共地,

双电机速度闭环模式
打开示例

楼主:
修改代码

楼主:
编译上传,串口设置指令,观察电机运转。
指令“A”表示电机1,指令“B”表示电机2,比如设置电机1速度为10rad/s:A10,设置电机2速度为20rad/s:B20。

双电机控制演示视频(bluepill):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y4y1g7Ly/
双电机控制演示视频(SimpleMotor):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h411s7oY/
双电机控制演示视频(不修改底层代码,电机有啸叫声):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b4y117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