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个问题,为何这里用个三极管,而不是运放直接输出

楼主(2024-03-30):
看了一下, 如果不用三极管,也可以输出这个12.2V啊。用三极管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A:
运放可以提供电压驱动,而后面的负载需要电流驱动,所以用三极管从集电极吸收电流给后面的射极。而运放只需要给基极提供电压信号。

网友A:
如果直接驱动那么因为运放的带载能力差是没法正常输出的。

网友B:
三极管也可以用于构建电流源、电压跟随器等电路,实现更灵活的电路设计。

网友B:
三极管还可以用于实现电压稳压功能,即使输入电压变化,输出电压也可以保持稳定。

网友B:
使用三极管而不是直接使用运放输出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需要放大电流或者实现更复杂的电路功能

网友B:
具体分析电路的设计和应用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