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x035试用测评还会再来一波吗 -- 做DAPLINK怎样

楼主(2024-03-30):
以前不知道MCU还可以测评试用,错过二姨家无数活动。

回到主题:ch32x035是个神器阿,自带usb phy, 尤其它的兄弟ch32x033价格便宜,毛估估可以把daplink价格再打一波,没有谁能和它比价格了,另它的PIOC很适合用来实现swd协议加速。。。

二姨家还会再来一波测评活动吗? 隔壁网站我就以这个点子申请第二波测评被据了

网友A:
我估计这个和厂家的主导意向有关系

网友:
PIOC看着挺好,但想用起来还有点麻烦,1 管脚和调试口冲突,没法仿真。 2 PIOC费常规应用需要对内部eMCU进行汇编编程。

网友B:
网站这种活动还是非常多的楼主可以关注一下

楼主:
PIOC和调试口冲突也注意到了,目前是在firmware前面加了2s的延时方便接调试器。PIOC感觉比rp2040的PIO指令多也复杂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这个和厂家的主导意向有关系

它的弟弟ch32x033把pd给去掉了,就是一普通带usb的mcu,找了一圈它最便宜,性价比最高, pioc又是加分项

网友C:
自带usb phy的话  接口部分还需要进行隔离吗

网友D:
有做dap的了吗?

网友E:
你好,可以直接官网申请:https://www.wch.cn/services/request_sample.html,也会很快安排的。新的活动在计划中了

网友F:
这款芯片的亮点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以太网通讯 那么估计就够呛

网友G:
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免费申请样品使用的

网友H:
可以举办一波 测试一下稳定性以及传输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芯片的亮点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以太网通讯 那么估计就够呛

亮点上面提过:带usb的且价格便宜的mcu,当然我说的是ch32x033(相比ch32x035最大区别是去掉了PD,不用PD大部分情形下固件是兼容的),找了一圈满足带usb的它最便宜。第二个两点就是自带的PIOC可以用来加速swd协议,固件做得好性能不会比用usb hs的差

网友I:
确实,,32位带USB的单片机里这个应该是最便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