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f103系列USBHID类设备设计

楼主:
基于stm32f103系列USBHID类设备设计
软件:KEIL最新版
硬件:STM32F103ZET6开发板

如果有兴趣深入学习USB协议,推荐看《圈圈教你玩USB》这本书

一、根据所选择的USB类协议完成各个描述符,
1.设备描述符(注意最大包长bMaxPacketsize与usb_prop.c对应,);
2.配置描述符(根据设备要求配置所需接口数bNuminterfaces,bmAttributes:配置设备供电和是否支持远程唤醒特性);
3.接口描述符(bNumEndpoints:配置非零端点数目);
4.端点描述符(根据输入或输出非零端点的属性配置相应的值);
5.HID描述符(看书);
6.字符串描述符(字符转换器);

二、在ST官方提供的STM32F103USB_DEVICE_LIB中移植相关文件到工程中,模板就LCD代码基础上移植;
移植后如下图:途中USB_CORE目录下文件一般不用修改,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USB_CONFIG相应的文件。

楼主(2024-03-30):
修改代码
1.报告描述符:根据自己设计的设备要求、USB用途表,USB协议修改。
2.配置端点特性,首先确定设备需要多少个输入输出端点(这个在配置端点描述符时,可以知道),在usb_prop.c文件下的xxx_Reset();函数修改如下图:

楼主:
书写设备数据发送函数(注意使能SetEPTxValid)

楼主:
书写回调函数(我的理解为:输出/输入中断函数,输出/输入一次发生一次中断)在usb_endp.c文件和usb_conf.h文件。

网友A(2024-08-31):
设备描述符定义了 USB 设备的基本信息,如设备类型、USB 版本和最大数据包长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