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 USB 系列之 虚拟串口(VPC)

楼主:
STM32 USB系列之虚拟串口
这段时间缓慢更新一下stm32 usb系列的博客,前段时间在多个地方零零散散的学习和使用USB协议,在网上查找的资料也是零零散散的,整理一下写成博客。

1. 开发环境
使用stm32f103c8t6,HAL库,使用CUBE自带的USB库。工程使用vscode+gcc编译,工程文件在文末链接下载,提供makefile和keil两个版本。

2. 功能介绍
使用stm32 USB功能完成USB转串口功能,使用引脚配置如下:

使用USART1作为调试信息输出,USART2作为串口输出,LED为系统指示。

楼主(2024-03-30):
CubeMX 配置
设置系统时钟为72MHZ,调试串口UASART1波特率为921600(选择高波特率,少占用中断时间),USART2波特率默认为115200,开启中断。

楼主:
选择USB Device功能,速度为默认全速USB设备12MHZ,并使能USB_DEVICE库,选择Virtual Port Com (虚拟串口,VPC),使用默认配置。

楼主:
设置系统时钟为72MHZ,然后生成工程。

楼主:
软件部分
使用cube生成的代码编译下载后,将USB插入电脑,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将显示新的串口设备(使用STM32的USB VPC时需要对应的驱动程序,驱动在程序也在文末的链接中)

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可打开或关闭串口,不过此时还没有任何功能。

楼主:
发送函数
接下来进行功能配置,虚拟串口的主要配置代码在 src->usbd_cdc_if.c中,其中几个重要函数为:

static int8_t CDC_Control_FS(uint8_t cmd,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gth);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uint8_t CDC_Control_FS(uint8_t* Buf, uint16_t Len);

楼主:
uint8_t CDC_Transmit_FS(uint8_t* Buf, uint16_t Len);函数用于向USB VPC发送数据,Buf为待发送的数据缓冲区地址,Len为待发送数据长度。

/*示例一,在main函数中的while循环中输入下列代码
                在连接打开串口助手后可接收到数据*/
while(1)
{
        CDC_Control_FS((uint8_t *)"hello\n",6);
        HAL_Delay(1000);
}

在编译下载后,将USB插入电脑,使用川酷哦调试助手将会每秒接收到一次"hello"。

楼主:
USB上电重新枚举
在使用上面代码的时候存在一个问题:每次下载完程序后都需要重新拔插一次USB才可以识别串口,这是由于芯片在下载完程序后没有重新枚举所导致的。需要在设备上电后对USB进行重新枚举即可,使用方法为将USB DP(PA12)引脚拉低一段时间后即可。
/*USB 重新枚举函数*/
void USB_Rese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12,GPIO_PIN_SET);
}

楼主:
该函数使用时应放在USB初始化之前,或者使用其他IO控制三极管拉低电平。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USB_Reset();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USB_DEVICE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楼主:
重新下载上电后,可发现串口已重新枚举识别,只需重新开启串口调试助手即可

楼主:
USB接收函数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为USB接收回调函数,在USB VPC接收到数据时,会进入该函数,在该函数中进行USB数据接收处理即可。
USB转串口设备,需要在stm32的USB端接收到数据后转发到stm32 串口端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huart1;
  /*将USB接收到的数据转发到USART2*/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2,Buf,*Len);

  USBD_CDC_SetRxBuffer(&hUsbDeviceFS, &Buf[0]);
  USBD_CDC_ReceivePacket(&hUsbDeviceFS);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6 */
}

楼主:
在stm32虚拟的串口中发送数据,可在stm32的USART2的TX引脚(PA2)收接收到数据。

楼主:
设置USB虚拟串口波特率
在前面的发送和接收中,均不能进行波特率设置,usb发送到串口的数据波特率为默认值115200。
USB的波特率配置在static int8_t CDC_Control_FS(uint8_t cmd,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gth)函数中,cmd为usb cdc的控制命令,pbuf为数据接收指针,length为数据长度。
当cmd为0x20时为设置虚拟串口波特率;

楼主:
其接收到的数据一共七位,数据格式定义(小端模式)如下:

楼主:
由于stm32芯片并不支持这么多串口参数,在无对应参数时使用默认配置。在接收到修改波特率命令后修改USART配置。

case CDC_SET_LINE_CODING:
{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2;
      huart2.Init.BaudRate=*((uint32_t*)pbuf);
      switch (pbuf[4])
      {
      case 2:
        huart2.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2;
        break;
      default:
        huart2.Init.StopBits=UART_STOPBITS_1;
        break;
      }
      switch (pbuf[5])
      {
      case 1:
        huart2.Init.Parity=UART_PARITY_ODD;
        break;
      case 2:
        huart2.Init.Parity=UART_PARITY_EVEN;
        break;
      default:
        huart2.Init.Parity=UART_PARITY_NONE;
        break;
      }

      huart2.Init.WordLength=UART_WORDLENGTH_8B;
      HAL_UART_Init(&huart2);
}
break;

楼主:
配置完成后,在串口调试助手中修改波特率,可该改变对应串口数据输出波特率,实测1.5M波特率可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