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N32M417/18电控MCU支持哪些通信接口和外设?

楼主(2024-03-31):
N32M417/18电控MCU支持哪些通信接口和外设?是否支持UART、SPI、I2C等常见接口,是否集成了模拟模块、PWM输出等电控功能?

网友A:
UART、SPI、I2C等常见接口肯定是可以支持的,

网友B(2024-08-28):
N32M417/18电控MCU具备广泛的通信接口和外设,适合于需要复杂控制和通信功能的电控应用,如工业控制、汽车电子、家电控制等领域。

网友C:
数据手册写的清清楚楚

网友D(2024-09-30):
是否集成了模拟模块、PWM输出

网友E(2024-12-05):
支持SPI通信接口,主模式速率高达28Mbps(非CRC模式)或20Mbps(CRC模式),从模式速率高达32Mbps

网友E:
支持I²C接口,速率高达1MHz,主从模式可配置。

网友E:
支持CAN 2.0A/B总线接口,速率高达1Mbps。

网友F:
外设
ADC:内置1个12bit 4.7Msps ADC,多达11路外部单端输入通道和4个内部单端输入通道。ADC可用于模拟信号的采集和转换,如温度、压力等传感器信号的读取。
比较器:集成3个高速比较器,内置64级可调比较基准。比较器可用于电平检测、信号比较等应用。
运算放大器:提供多达4个运算放大器,可用于信号放大、滤波等处理。
定时器:集成多个定时器资源,包括2个16bit高级定时计数器(控制精度7.8nS,支持14路互补PWM输出)、4个16bit通用定时计数器(支持输入捕获/输出比较PWM输出)、1个16bit基础定时计数器和1个16bit低功耗定时计数器等。这些定时器可用于时间控制、PWM输出等应用。
DMA控制器:支持1个高速DMA控制器,具有8个可配置的通道。DMA控制器可实现数据的快速传输,减轻CPU的负担。
其他外设:还包括RTC实时时钟(支持闺年万年历、闹钟事件、周期性唤醒等功能)、看门狗定时器(包括1个14bit窗口看门狗WWDG和1个12bit独立看门狗IWDG)等。

网友G:
那必须是都有的

网友H:
标准的模块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