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D32F305中,待机模式、睡眠模式和停止模式之间有何区别?

楼主(2024-03-31):
在GD32F305中,待机模式、睡眠模式和停止模式之间有何区别?它们都适用于哪些应用场景?

网友A:
待机模式是功耗最低的模式,通过关闭所有时钟和内核电源来实现。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C:
在待机模式下,CPU停止运行,但外设时钟仍然保持工作。在这种模式下,可以通过外部中断(如GPIO引脚改变)唤醒CPU。待机模式下的功耗相对较高。

网友D:
在这种模式下,单片机的核心处理器处于低功耗状态,但部分关键模块(如实时时钟)仍在工作,以便在必要时能够快速唤醒系统。待机模式适合那些偶尔需要响应外部事件的场合,例如,当系统需要定期醒来检查是否有事件发生,或者在预设的时间点唤醒执行任务时,待机模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E:
在睡眠模式下,Cortex-M3内核会停止运行,这意味着CPU不执行任何指令,从而节省能源。但是,与停止模式不同,睡眠模式下,某些外设如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和系统时钟仍然保持运行状态。这允许微控制器在必要时能够快速响应中断并恢复操作。进入睡眠模式的方式有两种,分别是WFI(Wait For Interrupt)和WFE(Wait For Event),这两种方式决定了微控制器从睡眠状态唤醒的条件。

网友F:
停止模式适用于对功耗要求极高的应用,例如长时间不活动的物联网设备。

网友G:
停止模式进一步降低了功耗,通过关闭内核时钟和外设时钟。
在停止模式下,寄存器和RAM中的数据仍然保持,但IO状态可能需要重新配置。
唤醒后需要重新初始化时钟和外设,但可以快速恢复到停止前的代码位置继续执行。

网友H:
停止模式是睡眠模式的子模式,它进一步降低了功耗。在停止模式下,CPU、外设时钟和SRAM都停止工作,只有寄存器的内容保持不变。在这种模式下,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CPU。

网友I:
与待机模式相比,睡眠模式通常允许更多的外设继续运作,例如,某些单片机允许在睡眠模式下维持对定时器、看门狗计时器、中断系统等功能的访问。这使得睡眠模式适合于那些需要在短时间内响应中断的应用场景。

网友J:
在停止模式下,几乎所有的时钟都会被关闭,包括CPU和大部分外设,只有备份区域(如RTC)可能仍然维持供电以保持时间等信息。这种模式下的微控制器几乎不消耗电能,但唤醒过程相对较慢,因为需要重新启动所有时钟和外设。

网友K:
睡眠模式是功耗最低的模式之一,仅关闭内核时钟,而外设时钟保持运行。
在睡眠模式下,寄存器和RAM中的数据保持不变,IO状态也可以保持。

网友L:
停止模式是GD32F305的另一种低功耗模式。在停止模式下,CPU和内部SRAM会被关闭,但外设仍然保持工作状态。此外,系统的时钟源(如内部RC振荡器、外部晶振、PLL等)也会保持工作状态。在停止模式下,系统的功耗相对较低,通常在几十微安到几毫安之间。

网友M:
功耗比睡眠模式更低,适用于较长时间的低功耗需求。

网友I:
睡眠模式是GD32F305的一种低功耗模式。在睡眠模式下,CPU会被关闭,但内部SRAM和外设仍然保持工作状态。此外,系统的时钟源(如内部RC振荡器、外部晶振、PLL等)也会保持工作状态。在睡眠模式下,系统的功耗相对较低,通常在几十微安到几毫安之间。

网友N:
睡眠模式是待机模式的子模式,它进一步降低了功耗。在睡眠模式下,CPU和外设时钟都被停止,但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仍然保持不变。在这种模式下,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内部定时器唤醒CPU。

网友O:
与停止模式不同,待机模式下,微控制器的某些部分仍然保持活动状态,以便快速唤醒。这种模式适用于短时间内不需要微控制器工作,但需要快速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的场景。

网友P:
待机模式是GD32F305的最低功耗模式。在待机模式下,所有的外设都会被关闭,包括内部RC振荡器、外部晶振、PLL等。此外,CPU和内部SRAM也会被关闭。在待机模式下,系统的功耗非常低,通常在几微安到几十微安之间。

网友Q(2024-06-30):
退出待机模式通常需要外部中断或者特定的唤醒源触发,例如外部引脚的电平变化、RTC定时中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