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串口模块进入低功耗模式时

楼主(2024-03-31):
配置串口模块进入低功耗模式时,如何确保串口参数的设置不会影响正常工作模式下的通信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整个芯片没有进入低功耗而仅仅是串口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是吗

网友B:
如果能正常启动 就自然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在唤醒的时候只要有足够的等待时间 应该就能稳定运行

网友D:
楼主的串口通讯 除了进入低功耗模式下的 还有不进入低功耗的通讯方式吗

网友E:
我觉得如果正常工作的时候不产生影响 那么无论是否进入低功耗 都不会影响正常模式下的工作

网友F:
如果在正常工作模式下 能唤醒串口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2024-05-16):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整个芯片没有进入低功耗而仅仅是串口进入了低功耗模式是吗

是的,意思就是需要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保存当前的串口参数设置,并在从低功耗模式唤醒后恢复这些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正常启动 就自然不会有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确实不会影响到正常工作模式下的通信质量和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如果正常工作的时候不产生影响 那么无论是否进入低功耗 都不会影响正常模式下的工作
...

如果串口参数设置在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不影响正常工作模式下的通信质量和稳定性,那么即使进入低功耗模式,也不应该对正常工作模式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在正常工作模式下 能唤醒串口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即使进入低功耗模式不会直接影响正常工作模式,保持串口参数设置的一致性仍然是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