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GD32F4上的USB虚拟串口通信通常需要使用HAL库以及相应的USB库

楼主(2024-03-31):
使用HAL库实现USB虚拟串口通信

初始化USB功能
配置USB设备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和其他相关参数
在应用程序中实现USB虚拟串口的功能,包括接收和发送数据。这涉及到设置相应的端点、中断处理程序以及数据的处理逻辑。
编写USB事件处理程序,处理USB连接、断开连接、数据传输等事件
编译代码,并通过调试工具对代码进行调试
代码结构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HAL库实现USB虚拟串口通信

#include "stm32f4xx_hal.h"
#include "usb_device.h"

// USB虚拟串口数据接收回调函数
void CDC_ReceiveCallback(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int main(void) {
    // HAL库初始化
    HAL_Init();

    // USB设备初始化
    MX_USB_DEVICE_Init();

    while (1) {
        // 在这里执行其他任务

        // 如果有需要,可以调用CDC_ReceiveCallback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

// USB虚拟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void CDC_Transmit(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使用HAL库发送数据
    CDC_Transmit_FS(buf, len);
}

// USB虚拟串口数据接收函数
void CDC_Receive(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使用HAL库接收数据
    CDC_Receive_FS(buf, len);

    // 调用接收回调函数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CDC_ReceiveCallback(buf, *len);
}
以上代码中,MX_USB_DEVICE_Init()用于初始化USB设备,CDC_Transmit_FS()和CDC_Receive_FS()是HAL库提供的USB虚拟串口数据发送和接收函数,CDC_ReceiveCallback()是USB虚拟串口数据接收回调函数,用于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A:
为什么usb的虚拟串口运行起来不是那么稳定呢

网友B:
这些事件都需要通过中断的方式来实现吗

网友C:
这两个库都需要使用吗 还是说只要调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虚拟usb接口的端口号是固定的还是随机的呢

网友E:
虚拟串口和物理串口的区别都有哪些呢

网友F:
如果不使用库文件 自己调用相关函数可以吗

网友G:
我觉得用USB最难的就是配置描述符

网友H:
GD的USB好像还是比较兼容ST的哦

网友I:
话说,GD这USB的例程是不是还是比较完善的啊?

网友J:
一般来说可以用HAL比较简单一些

网友K:
GD的HAL是不是可以使用可视化配置工具来配置啊?

网友L:
用虚拟串口没啥意思,除非是成本紧张或者电路设计忘记预留了吧

网友M:
我觉得GD的例程写的还是比较好的啊,很好上手呢

网友N:
你这USB接收完数据就没处理?

网友O:
这楼主能不能把中断接收和发送部分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P:
看着还挺简洁的,这是使用了USB的中断操作的接收和发送吗?

网友Q:
HAL库是ST的吧,GD不是叫HA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