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通常表示Keil无法连接到目标设备

楼主(2024-03-31):
Target not connected:这个错误通常表示Keil无法连接到目标设备。解决方法包括检查目标设备的连接是否正确、调试仿真器是否正常工作,以及检查目标设备的供电情况。

网友A:
连接线(如 USB 线)没有损坏,并且插得足够牢固。

网友B:
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中显示的STLink或其他仿真器的驱动是否正常,必要时重新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

网友C:
在Keil中,可以在Target选项卡中设置接口速率。如果目标设备支持多种速率,可以尝试更改设备上的速率设置。

网友D:
尝试重新启动调试仿真器,或者将其从电脑上拔下后重新插入。

网友E:
有时候,仿真器可能需要重新启动或重置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如果使用的是ST-Link, ST-Link的固件是最新的,因为旧版本的固件可能与Keil不兼容。

网友G:
开Keil项目,检查“Options for Target”对话框中的设置是否正确。特别是“Debug”选项卡下的“Use”部分,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器。
检查“Utilities”选项卡下的“Settings”部分,确保与目标设备相关的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H:
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请检查电池电量是否充足。

网友I:
可以使用ST-LINK Utility等工具来测试是否能正常连接到目标设备,是否可以擦除存储器内容等,以此来判断是Keil的问题还是硬件连接的问题。

网友I:
可能需要安装或更新驱动程序以被 Keil IDE 正确识别。

网友J:
在Keil中,需要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调试模式。在Project选项卡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然后在Debug标签页中,选择正确的调试模式(如JTAG、SWD、Serial等)。

网友K:
检查连接器和线缆是否有损坏或松动的情况。

网友L:
在Keil中确保选择了正确的连接方式,比如JTAG、SWD

网友M:
如果电源出现问题,可能会导致微控制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N:
需要确保JTAG或SWD接口的引脚正确连接到了调试器上。
检查USB线或串口线是否完好无损

网友O(2024-04-30):
驱动的问题,或者没上电

网友P(2024-07-31):
“Target not connected” 错误表明 Keil IDE 无法与目标设备建立连接。

网友Q: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R:
调试接口(如JTAG、SWD等)损坏或配置不正确。
调试接口与Keil软件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S:
Keil软件中的项目设置不正确,未正确选择目标设备和调试器。

网友Q:
目标设备问题

网友T(2024-09-30):
调试仿真器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