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楼主(2024-03-31):
这个错误通常表示下载Flash失败。解决方法包括检查连接线是否连接正确、目标设备是否处于复位状态、目标设备的Flash是否被锁定等。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器的地线和电路板的地线米有接一起啊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因为电路板绘制有问题

网友C:
仿真器的供电地线要和电路板的地线连接在一起

网友D:
如果是锁定状态的话 也是报送无法识别芯片吗

网友E:
为什么设备会长期处于复位状态呢

网友F:
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供电电源有问题

网友G:
其实,这就是提示你烧录失败了

网友H:
一般烧录失败可以是芯片型号选择错了,也是这样

网友I:
直接看看配置部分,配置检查完事儿再试试,也许就好了

网友J:
如果你的算法文件选择错误,也是报错的

网友K:
遇到这种问题简单的很,就看连接,再看烧录配置

网友L:
有些时候SWD引脚被复用,也容易出现烧录失败的事儿

网友M:
比如flm选择错了,就是提示烧录失败的

网友N:
这种问题不容易解决,因为出现这个状态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O:
烧录失败就看看是不是烧录配置搞错了呗

网友P:
有些时候目标板单独供电是能避免的

网友Q(2024-04-30):
没有选择Flash更新的算法。

网友R(2024-06-30):
在进行下载之前,确保目标设备处于正确的复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