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4-03-31):
前言
介绍GD32F303开发环境搭建以及基础工程创建

一、环境搭建
1.1 keil安装
keil安装见下链接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567668/article/details/122479777

1.2 官方资料获取
获取数据手册、用户手册和标准库文件
https://www.gd32mcu.com/cn/download?kw=GD32F30

安装GD32的keil Pack

1.ARM官网下载
https://www.keil.arm.com/devices/#/third-party-download-dialog通过该链接直接搜索GD32,找到对应CMSIS PACK

Keil内下载
点击Pack Installer,找到如下图路径

楼主:
工程文件的编译下载
2.1 打开官方示例工程

楼主:
打开GD32F30x_Firmware_Library_V2.1.5\Template\Keil_project里的Project.uvproj

楼主:
发现弹出如下图提示对话框

楼主:
此时点击Target-Device,发现不能选择芯片

楼主:
原因:原工程为Keil4版本,用keil5打开会出现不兼容
解决方法:找到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即可将原工程转为keil 5版本

楼主:
编译下载
2.2.1 用ST-Link下载
1.打开Target-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

楼主:
点击编译按钮

楼主:
打开Target-Debug,设置ST-Link下载

楼主:
用Download下载
1.打开Target-User,勾选Run #1里输入如下脚本,这样编译时就可以生成Bin文件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楼主:
用Download把bin文件烧录进固件盒,然后用固件盒对烧写口进行程序下载

网友A(2024-07-31):
KEIL是一款广泛使用的开发工具,可以用于GD32F303等微控制器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