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G0001A 2个Timer各出1PWM 设置占空比不同 实际结果确一样

楼主(2024-03-31):
MM32G0001A 使用两个定时器 TIM14和TIM3
各出一路PWM
设置不一样的占空比
但是实际结果确一样
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void TIM3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 Compute the value to be set in ARR regiter to generate signal frequency at 100 Khz */
    uint32_t TimerPeriod = (TIM_GetTIMxClock(TIM3) / 5000 ) - 1;

    /* Compute CCR1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80% for channel 1 */
    uint32_t Channel1Pulse = ((uint32_t)800 * (TimerPeriod - 1)) / 100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ENR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 Timer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3);  /* TIM1_CH1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TIM_Cmd(TIM3,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

/***********************************************************************************************************************
  * @brief
  * @NOTE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TIM14_Configur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

    /* Compute the value to be set in ARR regiter to generate signal frequency at 100 Khz */
    uint32_t TimerPeriod = (TIM_GetTIMxClock(TIM14) / 5000 ) - 1;

    /* Compute CCR1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80% for channel 1 */
    uint32_t Channel1Pulse = ((uint32_t)500 * (TimerPeriod - 1)) / 100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ENR_TIM14,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
    TIM_TimeBaseStruct.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TIM_Period            = Timer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4, &TIM_TimeBaseStruct);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0;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TIM_OC1Init(TIM14, &TIM_OC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3);  /* TIM1_CH1  */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High;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TIM_Cmd(TIM14,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4, ENABLE);
}

网友A:

我在楼主的代码里没有找到设置TIMx_CR1寄存器的ARPE位(使能自动重装载的预装载寄存器),见数据手册P182。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祝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A(点评):
数据手册网址https://www.mindmotion.com.cn/download/products/UM_MM32G0001_SC.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