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F030系列PWM配置

楼主(2024-03-31):
按照TIM15为例子配置PWM输出

void TIM15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开启管脚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5, ENABLE);     //打开定时器15的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1);     //打开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B15_LASUO_PWM_OUTPUT;    //PWM2输出引脚PB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15);                                                        //定时器15 整体复位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47999;                //计数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这个值的作用暂时不清楚,配置那个参数都可以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5,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PrescalerConfig(TIM15,0,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预分频系数(0+1),预分频值即时装入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5, ENABLE);//使能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I1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输出比较状态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初始电平为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占空比的多少
    TIM_OC2Init(TIM15, &TIM_OCInitStructure);  //不同的定时器通道是不一样的
    TIM_OC2PreloadConfig(TIM15, 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外设预装载寄存器在CCR4

    TIM_CtrlPWMOutputs(TIM15, ENABLE);//使能TIM3外设的主输出
    TIM_Cmd(TIM15, ENABLE);

}

楼主:
二、

(1)需要用到IO口做PWM输出的初始化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2)配置TIM15的频率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计算公式:f(HZ)=48M/(TIM_Period+1)(TIM_Prescaler+1)         T(S)=1/f;

(3)配置PWM输出的模式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配合结构体成员TIM_OCInitTypeDef.TIM_OCPolarity来一起使用。

现在假定TIM_OCInitTypeDef.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则起始波形为高电位。

若TIM_OCInitTypeDef.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时:

当计时器值小于比较器设定值时则TIMX输出脚此时输出有效高电位。

当计时器值大于或等于比较器设定值时则TIMX输出脚此时输出低电位。

若TIM_OCInitTypeDef.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时:

当计时器值小于比较器设定值时则TIMX输出脚此时输出有效低电位。

当计时器值大于或等于比较器设定值时则TIMX输出脚此时输出高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