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TIMER模块

楼主:
定时器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外设。

一般功能:
定时中断,计时器,给定一个时间,到达时间后产生一个中断
定时器输出比较的功能,用于PWM波形的产生,驱动电机
定时器输入捕获,测频率
核心关键参数:
16位计数器
16位预分频器
16位自动重装载寄存器
比如高级定时器0,最大是108M,108M/65536/65536=39.76823……(最大定时时间)

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还可以使用定时器级联功能,三个定时器级联,就可以定时34万亿年。

楼主(2024-03-31):
高级/通用/基本
GD32F103只有三个定时器,一个高级Timer0,两个通用Timer1、2

计数模式
向上,向下,中央对齐。

其中中央对齐可以用在SVPWM控制算法中,产生三角载波。

楼主:
影子寄存器/缓冲寄存器
预分频寄存器与自动重载寄存器都是有影子寄存器的,只有在下一个周期你更改后的值才会生效。

楼主:
问题1
不知道结构体这里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
解决办法

楼主:
定时器-基本定时功能
#include "gd32f10x.h"                   // Device header

void Timer_Init(void)
{
        /* TIMER2 configuration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使能RCU_TIMER2时钟

        timer_deinit(TIMER1);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0000 - 1;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800 - 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

        //手动把更新中断标志位清除一下,避免刚初始化完成就进入中断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2 channel control update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 TIMER_INT_UP);

        timer_enable(TIMER2);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specified priority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1U, 1U);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SET)
//        {
//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
//}
#include "gd32f10x.h"
#include "gd32f10x_libopt.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OLED.h"
#include "Timer.h"

uint16_t Num;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Timer_Init();

        OLED_ShowString(1, 1, "Num:");

        while (1)
        {
                OLED_ShowNum(1, 5, Num, 5);
                OLED_ShowNum(2, 5, timer_counter_read(TIMER2), 5);
                OLED_ShowNum(3, 5, timer_prescaler_read(TIMER2), 5);
        }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SET)
        {
                Num++;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

楼主:
定时器-外部时钟功能
外部时钟,配置输入捕获功能IC

输入捕获结构体
输入捕获引脚时钟、复用时钟、初始化引脚 输入上拉模式
输入捕获结构体配置
输入捕获从模式

#include "gd32f10x.h"                   // Device header

void Timer_Init(void)
{
        /* TIMER1 configuration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i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c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使能RCU_TIMER1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timer_deinit(TIMER1);

        /* initialize TIMER init parameter struct */
    timer_struct_para_init(&Timer_initpara);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0 - 1;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 - 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 &Timer_initpara);

         /* TIMER1 CH0 in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
    timer_icinitpara.icpolarity  =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er_icinitpara.icselection = TIMER_IC_SELECTION_DIRECTTI;
    timer_icinitpara.icprescaler = TIMER_IC_PSC_DIV1;
    timer_icinitpara.icfilter    = 0x00;
    timer_input_capture_config(TIMER1, TIMER_CH_0, &timer_icinitpara);

         /* slave mode selection : TIMER1 */
    /* TIMER1 input trigger : external trigger connected to CI0 */
    timer_input_trigger_source_select(TIMER1,TIMER_SMCFG_TRGSEL_CI0FE0);
    timer_slave_mode_select(TIMER1,TIMER_SLAVE_MODE_EXTERNAL0);

        //手动把更新中断标志位清除一下,避免刚初始化完成就进入中断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1, TIMER_INT_FLAG_UP);

        /* TIMER2 channel control update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1, TIMER_INT_UP);

        timer_enable(TIMER1);

        /* enable and set key EXTI interrupt to the specified priority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2_SUB2);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 1U, 1U);

}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        if (timer_interrupt_flag_get(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SET)
//        {
//
//                timer_interrupt_flag_clear(TIMER2, TIMER_INT_FLAG_UP);
//        }
//}

楼主:
输出比较功能-PWM
输出比较可以通过比较CNT与CCR寄存器值的关系,来对输出电平进行置1、置0或翻转的操作,用于输出一定频率和占空比的PWM波形。

每个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都拥有4个输出比较通道。

高级定时器的前3个通道额外拥有死区生成和互补输出的功能。

死区时间的插入,确保了通道互补的两路信号不会同时有效。

楼主:
呼吸灯
#include "gd32f10x.h"                   // Device header

void PWM_Init(void)
{
        //输出比较与定时器初始化结构体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时钟 TIMER1 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PA1初始化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timer_deinit(TIMER1);

        /* TIMER1 参数配置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800 - 1;  //PSC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00 - 1; //ARR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输出比较参数配置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高极性,不反转,REF直接输出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输出使能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 CH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0%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1,0);//CCR 占空比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PWM模式0 模式1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1,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1);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1);
}

void PWM_SetCompare1(uint16_t Compare)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1,TIMER_CH_1,Compare);
}
#include "gd32f10x.h"
#include "gd32f10x_libopt.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O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WM.h"

uint8_t i;

int main(void)
{
        OLED_Init();
        PWM_Init();

        OLED_ShowString(1, 1, "Duty:   %");

        while (1)
        {
                for (i = 0; i <= 100; i++)
                {
                        PWM_SetCompare1(i);
                        Delay_ms(10);
                        OLED_ShowNum(1, 6, i, 3);
                }
                for (i = 0; i <= 100; i++)
                {
                        PWM_SetCompare1(100 - i);
                        Delay_ms(10);
                        OLED_ShowNum(1, 6, i, 3);
                }

        }

}

楼主:
输出比较-互补、死区时间、刹车
1.高级定时器只有 TIMER0 四通道定时器

楼主:
通过配置互补通道PB13 PA8

楼主:
配置刹车PB12

楼主:
#include "gd32f10x.h"                   // Device header

void PWM_Init(void)
{
        //输出比较与定时器初始化结构体 刹车结构体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timer_break_parameter_struct timer_breakpara;

        //时钟 TIMER0 GPIOA 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PA1初始化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PB13 互补通道初始化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 configure PB12(TIMER0 BKIN) as alternate function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timer_deinit(TIMER0);

        /* TIMER0 参数配置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8 - 1;  //PSC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600 - 1; //ARR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0,&timer_initpara);

        //输出比较参数配置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输出使能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ENABLE;//互补输出使能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高极性,不反转,REF直接输出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HIGH;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HIGH;

        //通道选择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0%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0,0);//CCR 占空比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PWM模式0 模式1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0,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ENABLE);

        /* automatic output enable, break, dead time and lock configuration*/
    timer_breakpara.runoffstate     = TIMER_ROS_STATE_ENABLE;
    timer_breakpara.ideloffstate    = TIMER_IOS_STATE_ENABLE ;
    timer_breakpara.deadtime        = 164;
    timer_breakpara.breakpolarity   = TIMER_BREAK_POLARITY_LOW;
    timer_breakpara.outputautostate = TIMER_OUTAUTO_ENABLE;
    timer_breakpara.protectmode     = TIMER_CCHP_PROT_OFF;
    timer_breakpara.breakstate      = TIMER_BREAK_ENABLE;
    timer_break_config(TIMER0,&timer_breakpara);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0);

        /* TIMER0 primary output function enable */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0,ENABLE);

    /* TIMER0 channel control update interrupt enable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0,TIMER_INT_CMT);
    /* TIMER0 break interrupt disable */
    timer_interrupt_disable(TIMER0,TIMER_INT_BRK);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TIMER0_TRG_CMT_IRQn, 0, 1);

    /* TIMER0 counter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0);
}

void PWM_SetCompare1(uint16_t Compare)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0,TIMER_CH_0,Compare);
}

楼主:
互补输出:

楼主:
死区时间:

楼主:
刹车功能

网友A(2024-07-31):
定时器是微控制器中非常重要的外设,广泛用于生成时间延迟、产生PWM信号、测量时间间隔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