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CB设计之阻抗匹配设计分享

楼主(2024-03-31):
PCB设计之阻抗匹配设计分享
在PCB设计中,阻抗匹配是确保信号质量和完整性的关键因素。随着电子设备向更高速度和更小尺寸的发展,对PCB走线的阻抗控制变得越来越重要。阻抗匹配涉及到在能量传输过程中,使负载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以避免信号反射和能量损失。特征阻抗是信号在传输线上传播时看到的瞬间阻抗值,它与PCB导线所在的板层、所用材质(介电常数)、走线宽度、导线与平面的距离等因素有关,而与走线长度无关。在高速PCB布线中,数字信号的走线阻抗通常设计为50欧姆,这是一个大约的数字。例如,同轴电缆基带通常为50欧姆,频带为75欧姆,对绞线(差分)为100欧姆。
阻抗匹配的常见方式包括串联终端匹配和并联终端匹配。串联终端匹配是在信号源端阻抗低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条件下,通过串接一个电阻R来实现匹配,从而抑制反射信号的再次反射。并联终端匹配则是在信号源端阻抗很小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并联电阻使负载端输入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达到消除负载端反射的目的。在PCB设计中,控制阻抗的因素包括材料的树脂含量百分比、树脂的Dk值、所用玻璃布的类型,以及其他物理PCB容差,如走线顶部和底部的走线高度和宽度。这些因素都会影响PCB阻抗容差,因此在制造过程中需要确保正确的图案尺寸和位置,以及蚀刻特征的正确尺寸、位置和公差。

在选用合适的匹配方法之前,我们首先要用阻抗计算软件计算对应的特征阻抗。推荐大家使用专门的阻抗计算软件SI9000 ,SI9000是Polar公司推出的快速准确的 PCB 传输线建模软件,凭借其快速、准确、频率相关的传输线建模,Si9000e 插入损耗场解算器旨在对给定频率下的传输线损耗、阻抗进行建模,并提取各种流行 PCB 传输线(超过 100 种结构)的完整传输线参数。 Si9000 采用边界元法场求解,提取 RLGC 矩阵并快速绘制您正在设计的结构的一系列传输线信息。损耗以三种方式绘制,清楚地指示介电损耗、铜损耗和总损耗,包括 Huray / Canonball /Gradient 以及用于粗糙度建模的传统 Hammerstad 和 Groisse 方法。 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如何使用SI 9000软件计算特征阻抗。下载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B_YmvqN7XO_ZiepVaLWTg?pwd=ofze  提取码:ofze
安装完成后打开软件,软件界面如图所示:

接下来以差分线模型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特征阻抗的计算方法,设计时常用的参数如图所示:

首先选择差分线模型

然后选择“Edge-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然后点击下方的“Lossless Calculation”,进入计算界面

在计算阻抗界面,填入从板厂获取的参数,然后调整线宽和线间距,以达到目标阻抗值;以USB特征阻抗为90Ω为例,填入板厂提供的板材参数,调整线宽和线间距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90Ω特征阻抗。
由此我们通过计算就可以知道当我们的USB走线线宽为7mil,线间距为8mil时就可以满足USB的特征阻抗。

当然我们计算出来的设计线宽和线间距板厂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前文所说的串联终端匹配和并联终端匹配来保证走线不满足特征阻抗的前提下通过串联或并联终端电阻的方式实现特征阻抗的匹配,具体的实现方法我们下次再进行讲解,今天关于SI 9000阻抗计算软件的使用分享就到这里。

网友A(2024-05-01):
在PCB设计中,阻抗匹配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改变阻抗值来实现,二是调整传输线的波长。为了匹配一组线路,首先需要确定负载点的阻抗值,并将其除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值来进行归一化处理。之后,可以将得到的数值绘制在史密斯图上进行分析。

网友B:
温度的变化也可能影响材料的介电常数,从而影响特性阻抗。

网友C:
在PCB布局中,保持走线宽度、间距和层叠结构的均匀性,以减少阻抗的不均匀性。

网友D:
使用PCB设计软件中的阻抗计算工具,或者采用专门的电磁仿真软件来预测和分析阻抗。确保设计满足目标阻抗要求。

网友E:
要理解阻抗、传输线和信号完整性的基本概念。阻抗是电路对交流电阻力的度量,通常分为特性阻抗和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F:
为了实现阻抗匹配,可以采用串联端接(在信号源端)或并联端接(在负载端)的方式。串联端接通过在信号源端串联一个电阻来吸收反射能量,而并联端接则在负载端并联一个电阻来吸收反射能量。

网友G:
尽可能地缩短关键信号的走线长度,有助于改善阻抗匹配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H:
特性阻抗随频率变化,因此在设计时要考虑频率范围。

网友I:
提高信号质量:阻抗匹配可以减少信号反射,保持信号的形状和强度。
减少信号损耗:匹配的阻抗可以减少信号在传输线上的损耗,延长信号的有效传输距离。
降低误码率:在数据传输中,阻抗匹配可以降低由于信号反射引起的误码率。

网友J:
在多层PCB中,可以通过地层和电源层的合理布局来改善阻抗匹配,同时还可以利用层间电容来减少走线上的过冲和下冲。

网友K:
在高速PCB设计中,走线的长度也会影响到阻抗。较长的走线可能会导致阻抗变化,引起信号质量下降。

网友L:
根据计算出的特性阻抗选择合适的走线宽度。
使用阻抗计算工具或图表辅助选择。

网友M:
不同的PCB板材具有不同的介电常数,这也会影响到特征阻抗。设计师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介电常数的板材。

网友N:
阻抗匹配可以减少信号反射,从而降低信号失真。
匹配的传输线可以减少信号的衰减,提高信号的传输效率。
匹配的传输线有助于减少电磁干扰(EMI)。

网友O:
在PCB设计中,控制走线的宽度、厚度、间距以及介电材料的常数,可以有效地控制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网友P:
对于模拟信号,可能需要根据具体应用选择其他阻抗值。

网友Q:
数字电路设计的基础

网友R:
阻抗的大小可以通过特定的公式来计算,这需要考虑到走线的物理尺寸、介质的介电常数、走线与地平面之间的距离等因素。可以使用专业的阻抗计算工具或软件来得到精确的阻抗值。

网友N:
在发送端或接收端使用匹配网络(如串联或并联谐振电路)来调整阻抗。

网友S:
传输线的末端使用终端匹配元件,如电阻或电容,以减少反射。

网友T:
阻抗匹配是使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等,从而使信号在传输线上无反射地传输。

网友U:
实际生产中,PCB的制造公差会对阻抗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设计时需要预留一定的容差范围。

网友V:
高速数字电路设计范畴领域,信号完整性。

网友W:
使用PCB设计软件的阻抗计算和仿真工具进行辅助设计。
仿真工具可以预测信号完整性问题,帮助优化设计。

网友X:
在走线设计中,应避免突然的宽度变化、高度变化或介质材料的变化,这些都可能导致阻抗不连续和信号反射。

网友Y:
不同的信号可能需要不同的阻抗匹配

网友Z:
走线宽度会影响特征阻抗的大小,因此需要根据预期的阻抗值来选择恰当的走线宽度。

网友L:
使用阻抗计算公式或在线工具计算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考虑PCB的叠层结构、走线宽度、间距、介质常数等因素。

网友AA:
数字电路设计之信号完整性

网友AB:
路径的宽度会影响特性阻抗的大小,因此需要根据预期阻抗值选择合适的路径宽度。

网友AC:
除了信号线的阻抗匹配,电源和地线的阻抗同样重要。不恰当的电源和地线布局会导致阻抗增加,影响信号质量和电路性能。

网友O:
如果信号跨越不同的介质或层,可能需要进行阻抗转换。这可以通过渐变线、焊珠或专用的阻抗转换元件来实现。

网友AD:
于高速信号,可能需要使用AC终端匹配。

网友AE:
阻抗是电路中的一种特性,由电阻、电感和电容组成,用以反映交流电路中电流与电压之间的关系。在PCB设计中,阻抗主要影响信号的传输速度和衰减。

网友AF:
在实际制造PCB之前,进行测试和验证以确保阻抗匹配

网友AG:
A matching network, such as a series or parallel resonant circuit, is used at the transmitter or receiver to adjust the impedance。

网友AH:
在PCB设计中,阻抗匹配是确保信号质量和完整性的关键因素

网友AI(2024-06-04):
在高速 PCB 设计中,轨道的长度也会影响阻抗,轨道的长度越长,阻抗越大,信号质量越差。

网友AJ:
在印刷电路板设计中,通过控制介电材料的宽度、厚度、间距和常数,可以有效地控制特性阻抗的传输线。

网友AK:
PCB设计阻抗匹配至关重要,需考虑线路长度、负载电容及信号频率。合理布局布线、选合适元件,实现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

网友AL:
不同的印刷电路板有不同的介电常数,这也会影响特性阻抗,设计人员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介电常数的印刷电路板。

网友AM:
Pcb 设计软件的阻抗计算和模拟工具有助于设计,这些工具可以预测信号完整性问题并帮助优化设计。

网友AN:
学习了,感觉挺难的。

网友AO:
在多氯联苯实际生产之前,会进行测试和验证,以确保阻抗匹配

网友AP:
现在AD应该有阻抗匹配吧,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Q:
现在广告应该有阻抗匹配,不知道效果?

网友AR(2024-08-02):
pcb设计软件的阻抗计算和仿真工具用于辅助设计。

网友AS(2024-09-23):
对于高速信号,可能需要交流端子匹配。

网友AT:
在高速PCB设计中,走线的长度也会影响阻抗。走线越长,阻抗越大,信号质量越差。

网友AU(2024-11-03):
特性阻抗随频率变化,所以设计时必须考虑频率范围。

网友AV:
PCB,设计软件的阻抗计算和仿真工具有助于设计,可以预测信号完整性问题,有助于优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