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TIM输出比较

楼主(2024-03-31):
TIM输出比较——主要功能——输出PWM波形——》驱动电机的必要条件

一、如何实现LED呼吸灯——LED连续调控亮度???

PWM的功劳

二、PWM驱动舵机

三、PWM驱动直流电机

OC ——output compare输出比较
IC——input capture输入捕获
CC——capture/compare——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的单元
OC(Output Compare)输出比较
输出比较可以通过比较CNT计数器与CCR捕获/比较寄存器值的关系,来对输出电平进行置1、置0或翻转的操作,用于输出一定频率和占空比的PWM波形
每个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都拥有4个输出比较通道
高级定时器的前3个通道额外拥有死区生成和互补输出的功能——驱动三相无刷电机

CCR Capture/Compare Register——捕获/比较寄存器

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共用

楼主:
输入捕获和输出比较共用

当使用IC时,是捕获寄存器;当使用OC时,比较寄存器——电路比较CCR与CNT的值,CNT计数自增,CCR是我们给定的值

由上图可以读到:有四个输出比较的通道,可以同时输出四路PWM波形,这四个通道有各自的CCR寄存器,但是它们共用一个CNT计数器

楼主:
基本定时器最为简单,无输出比较和输入捕获功能

楼主:
PWM波形——数字输出信号,由高低电平组成,连续变化电平信号
function:在数字系统等效实现一个模拟信号的输出

最开始提出的问题:数字输出端口控制的LED,按理来说,只有高低电平——完全亮灭两种状态,如何实现呼吸灯???
回答ANSWER:让LED不断亮灭,其点亮、熄灭的频率足够大时,LED不会闪烁(起码人眼识别不到——余晖、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LED不会立即熄灭,而是过一小会儿再熄灭),其呈现一个中等亮度,通过调控点亮、熄灭的时间比例,使LED呈现不同的亮度级别
电机调速也是类似的原理——让电机不断的通断电(以一个很快的频率),致使电机速度能维持在一个中等速度

PWM秘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应用场景——惯性系统
使高低电平跳变的数字信号可以  =等效=  模拟量

楼主:
参数一  ——PWM频率
PWM频率越快,其等效的模拟信号越平稳,但同时性能开销也越大

一般而言PWM频率在几k—几十KHz

参数2  ——  占空比——决定PWM等效出来的模拟电压的大小
占空比越大,等效的模拟电压越趋近于高电平;占空比越小,趋向于低电平

楼主:
参数3  ——  分辨率——占空比变化的精细程度

楼主:
匹配时电平翻转——
function——输出一个频率可调,占空比始终为50%的PWM波形——假设你设置CCR = 0,那CNT每次更新清0时,就会产生CNT = CCR的事件——》导致输出电平翻转一次,即每更新两次,输出为一个周期,输出波形频率 = 更新频率 / 2

楼主:
编程PWM模块主体思想 ——打通上图所示的这些模块,实现PWM输出
1、RCC开启时钟,打开我们需要使用的TIM外设、GPIO外设的时钟

2、配置时基单元

3、配置输出比较单元——CCR的值、输出比较模式、极性选择、输出使能(结构体统一配置)

4、配置GPIO——把PWM对应的GPIO口,初始化为复用推挽输出

5、运行控制——启动CNT计数器

楼主:
先来理解外部电路 ,再来理解内部电路
死区生成与互补输出
两个互补的输出端口,
按理说,我们假设上管导通,下管需立即关断,但由于——器件不理想,上管还没完全断,下管就已经导通了,出现短暂上下管同时导通——电源短路——lead to ——功率损耗、器件发热
为了避免以上问题——死区生成电路:作用机理:在上管关闭时,延迟一段时间,再导通下管

楼主:
推挽电路——四种模式
上管导通,下管断开——高电平输出
下管导通,上管断开——低电平输出
上管导通,下管导通——电源短路,不允许
上管断开,下管断开——高阻态输出
推挽电路的实际应用
两个推挽电路——H桥电路——实现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3个推挽电路———实现——驱动三相无刷电机

楼主:
实际控制——对于单片机STM32来控制的话需要两个控制极A/B,且A、B 两个控制极电平相反——互补

楼主:
LED呼吸灯
采用正极性接法,使实验现象更为直观——占空比越大,LED越亮;

介绍函数: (我仅仅记录了小部分)

配置输出比较 outout compare——用结构体初始化输出比较单元的(master)

四个初始化函数对应四个输出比较单元 / 通道,不同通道所对应的GPIO口也是不一样的
给输出比较结构体赋默认值
仅高级定时器使用,在使用高级定时器输出PWM时,需要调用此函数,使能主输出,否则PWM将不能正常输出

楼主:
运行时更改参数的函数

配置CCR的预装功能——影子寄存器——写入的值不会立即生效,而是在更新事件才会生效

单独更改输出极性

楼主:
单独修改输出使能参数
单独更改CCR寄存器值的函数 ——运行时,更改占空比(master)

楼主:
默认复用功能——片上外设端口与GPIO的连接关系
配置PA0/PA15

使用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使用复用推挽输出

楼主:
普通开漏、推挽输出
引脚控制权来自于输出数据寄存器

复用推挽输出——定时器控制引脚,输出数据寄存器被断开,输出控制权转移给片上外设,对于此片上外设引脚连接的就是TIM2的CH1通道,只有将GPIO设置成复用推挽输出,才可以将引脚的输出控制权转移给片上外设,PWM的波形才能通过引脚输出

楼主:
程序的参数计算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 1;//周期——ARR自动重装器的值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00 - 1;//PSC预分频器的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设置CCR寄存器

楼主:
让LED呈现呼吸灯的效果——不断更改CCR的值

楼主:
引脚重映射 ——PA15——AFIO

引脚重映射配置
把PA0——》PA15,可使用部分重映像、完全重映像

楼主:
解决调试端口的复用
SWJ——SWD/JTAG两种调试方式

调试端口

使用
PB4变成普通IO口
PA15、PB3、PB4变回普通IO口

五个引脚全部变为普通GPIO,没有调试功能,千万小心使用

如果你重映射的引脚正好是调试端口,三步走

//打开AFIO时钟
  //重映射引脚
    //解除调试端口

楼主:
6-2 PWM驱动舵机

同一个定时器不同通道输出PWM的特点:
对于同一个定时器的不同通道输出的PWM,共用一个CNT计数器;所以他们的频率必须一样,
他们的占空比由各自的CCR决定,所以占空比可以各自设定;
他们的相位,由于计数器更新,所有的PWM同时跳变,所以相位是同步的

楼主:
错误——
错误——2.情况:SWJ功能在代码中被关闭了
 这种情况的特点往往是:之前烧录都好好的,某次烧录后突然就不行。并且当你一直按着开发板的reset键时,你会发现又能识别设备了(根据这个现象,网上有给出先按住reset键,在点烧录按钮后立刻松开reset的笨办法,这个方法看手速和人品,有概率解决)。

楼主:
存疑
     中定义了PB1、PB11两个GPIO,但是在PB1接入一个按键的基础上,再在PB11上接一个按键,这个PB11上的按键相当于RESET复位按键,为什么呢???

楼主:
PWM驱动直流电机
PA2对应与——TIM2的通道三

楼主:
发现问题:电机会发出像蜂鸣器一样的响声——因为电机里面也是线圈和磁铁,如何避免此问题?
A:加大PWM频率,当其频率足够大时,超出人耳范围时,就听不到了,人耳听到声音的频率是20Hz—20KHz,
我们目前给的是1KHz,人耳可以听到
由于声音太大,没能下载,只是编译。

网友A:
TIM输出比较还是非常实用的

网友B:
在需要时,通过软件更新CCR的值,以改变PWM脉冲的宽度。

网友C:
STM32微控制器的定时器(TIM)模块具有输出比较功能,它允许开发者通过定时器计数器的值与捕获/比较寄存器(CCR)的值进行比较,从而实现精确的定时控制。输出比较功能常用于生成脉冲宽度调制(PWM)信号,控制电机速度、LED亮度等应用。

网友D:
TIM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广泛应用于需要精确时间控制的场合,如电机驱动、信号同步、事件计时等。它允许微控制器对外部设备进行精确的时间管理和控制。

网友E:
在STM32中,输出比较模式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功能需求。例如,单路输出比较模式允许一个通道输出PWM方波,而其他模式则可能适用于更复杂的应用场景。

网友F:
为了深入理解和使用STM32的TIM输出比较功能,可以参考相关的教程和视频资源

网友G:
为了配置和使用TIM输出比较功能,通常需要遵循一系列步骤:

开启相关的时钟,包括TIM外设和GPIO外设的时钟。
配置时基单元,包括选择时钟源和设置预分频值。
配置输出比较单元,设置CCR的值、输出比较模式、极性选择以及输出使能等参数。
配置GPIO,将PWM对应的GPIO口初始化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启动计数器,这样TIM输出比较功能就能开始工作了。

网友E:
通过设置TIMx_CCER(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来启用或禁用输出比较通道。还可以设置输出类型(推挽输出或开漏输出)、输出极性(正常或反向)和输出状态(高电平、低电平或禁止)。

网友H:
选择要输出比较信号的通道(如TIM_CH1、TIM_CH2等),并配置通道的比较值、极性、输出模式等参数。

网友I:
STM32通常有多个TIM实例,每个实例包含多个输出比较通道(OCx)。你需要根据需求选择正确的TIM实例和通道。

网友J:
TIM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通过比较计数器(CNT)的值和捕获/比较寄存器(CCR)的值。当两者的值相匹配时,会根据设定的输出模式进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D:
STM32的TIM输出比较功能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它允许用户通过比较时基单元中的计数器(CNT)和捕获/比较寄存器(CCR)的值,来控制输出电平的置1、置0或翻转操作。这种功能常用于生成具有特定频率和占空比的PWM(脉冲宽度调制)波形。

网友K:
通过TIMx_CCRx(比较捕获寄存器)设置比较值,这是输出比较通道触发电平时计数器的预期值。

网友C:
STM32的高级定时器(如TIM1和TIM8)还支持互补输出和死区时间插入等功能,这些特性对于电机控制等应用尤为重要。

网友L:
启动定时器计数,使能输出比较功能。

网友M:
STM32系列的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都具备比较捕获功能,但不同型号的定时器在通道数量和功能上可能会有所差异。

网友N:
通过设置TIMx_CR1(定时器控制寄存器1)的CEN(计数使能)位来启动定时器。

网友O:
在配置完比较输出通道后,需要启用比较输出功能。这可以通过设置TIM模块的CR2寄存器的CCxE位(x为通道编号)来实现。

网友P:
设置TIM器的计数模式(向上计数、向下计数或中心对齐模式)和计数周期。

网友L:
可以设置不同的输出模式来实现置1、置0或翻转输出电平。这些模式通常用于生成PWM信号,其中占空比可以通过调整CCR寄存器的值来控制。

网友Q:
PWM波形在许多应用中都非常有用,例如在电机控制、舵机控制和LED呼吸灯等场景中。为了实现这些功能,我们需要对定时器的相关结构进行配置,其中包括定时器使用的GPIO初始化、定时器时基结构体的初始化,以及输出比较模式的设置

网友R:
要启用输出比较功能,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配置TIM时钟源和预分频器,以确定计数器的计数速度。
配置捕获/比较寄存器(CCR),以设置输出比较的阈值值。
配置输出比较模式(TIMx_CCMRx寄存器中的OCxM位)。
配置输出极性(TIMx_CCER寄存器中的CCxP位)。
使能TIM模块和输出比较功能。

网友S:
如果需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输出比较事件,需要配置相应的NVIC中断,并设置优先级。

网友T:
将输出比较模式(TIMx_CCMRx寄存器中的OCxM位)定义的值输出到相应的输出引脚。
如果启用了输出比较中断,则会产生相应的中断信号。

网友:
通过调整CNT和CCR的值,可以精确地控制PWM波形的频率和占空比。例如,在PWM1模式下,当CNT小于CCR时,输出有效电平;当CNT大于或等于CCR时,输出无效电平。通过改变CCR的值,就可以改变PWM波形的占空比,从而实现对模拟信号的编码和调节。

网友U:
如果需要通过DMA更新比较值,需要配置DMA传输,并确保DMA请求与TIM输出比较通道相关联。

网友L:
每个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都拥有多个输出比较通道,这些通道可以用来配置和输出PWM波形。例如,高级定时器的前三个通道还额外拥有死区生成和互补输出的功能,这在某些应用中,如电机控制中,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V:
STM32的定时器(TIM)具有输出比较功能,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特性,它允许我们通过设置特定的条件来改变GPIO引脚的输出状态。具体来说,输出比较是通过比较计数器(CNT)的值与捕获/比较寄存器(CCR)的值来实现对输出电平的置1、置0或翻转操作的。这种机制非常适合生成具有特定频率和占空比的PWM(脉冲宽度调制)波形。

网友W:
PWM1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输出比较值被设置为有效的高电平或低电平,具体取决于TIMx_CCER寄存器中的CCxP位。
PWM2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输出比较值被设置为无效的高电平或低电平,具体取决于TIMx_CCER寄存器中的CCxP位。
单脉冲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输出比较功能会在计数器到达预设值时产生一个单脉冲。

网友X:
PWM常用来控制电机和呼吸灯

网友Y:
配置中断优先级,并使能相应的中断,以便在输出比较事件发生时执行中断服务例程。

网友Z:
需要初始化TIM模块,包括设置计数器的预设值、时钟分频因子等参数。

网友AA:
如果你需要处理 interrupt handler 中的输出比较事件,你需要配置相应的 nvic 中断并设置优先级。

网友AB:
Pwm 通常用于控制马达和呼吸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