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0之使用片内的2Mflash

楼主(2024-03-31):
STM32h750之使用片内的2Mflash
虽然stm32h750手册显示片内flash只有128k,但网友测试发现实际片内flash能达到2M,所以自测l了一下,果然不只是128k。

所以就写个博客

方法1:cubemx选择引脚和封装对应的stm32h743芯片
比如,我手里的芯片是stm32h750vbt6芯片,在cubemx芯片选择栏输入stm32h743可以看到所有的stm32h743芯片

我选择stm32h743VITx,它们俩资源上基本相同。

优缺点

有点:方法简单粗暴

缺点:如果两个芯片电气特性上有细微的差别,出问题的话换回stm32h750需要重新建工程。

楼主:
方法2:keilmdk添加下载算法
第一步:

打开stm32h7的器件包到flash文件夹:比如

D:\Program Files\Keil_v5\packs\Keil\STM32H7xx_DFP\2.7.0\CMSIS\Flash

一般.情况下这部分是一样的…\Keil_v5\packs\Keil\STM32H7xx_DFP\2.7.0\CMSIS\Flash

复制下面显示的两个文件到 …\Keil_v5\ARM\Flash 下

楼主:
第二步:打开keil mdk,按下图操作

改iROM1 SIZE=0x200000

楼主:
按下图删掉现在的下载算法,点击添加

楼主:
拉倒最后选择STM32Hx—2048,点击确定

楼主:
然后一路点击确定即可,然后下载测试

成功

优缺点

优点:简单,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换回到128k版本

缺点:可能flash操作函数还是操作区间在128k(未测试过);

优点:简单,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换回到128k版本

缺点:可能flash操作函数还是操作区间在128k(未测试过);

网友A:
2M基本就非常够用了,对于单片机来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