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STM32中配置和使用RTC实时时钟?

楼主(2024-03-31):
如何在STM32中配置和使用RTC实时时钟?

网友A:
你直接使用cubemx来配置多好啊

网友B:
得硬件支持才行啊,硬件不支持的话需要用外置的RTC芯片才行

网友C:
你想用芯片的内部RTC是么?

网友D:
一般正点原子或者其他的平台都是有例程的,可以试试

网友E:
其实内部RTC的精度不准啊,还要用的吗?

网友F:
我觉得配置RTC的话,需要初始化RTC和外部低速时钟的啊

网友G:
首先,需要初始化RTC时钟。这通常需要在启动时进行,以确保RTC时钟的正常运行

网友H:
记住啊,在初始化RTC之前,需要启用PWR和RCC模块的时钟

网友I:
在初始化RTC时钟后,需要配置RTC的日期和时间格式,以及时钟源等参数。

网友J:
在实际应用中,还可以根据需要配置闹钟、中断等功能,所以我觉得用cubemx配置成HAL就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