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STM32中使用定时器捕获功能来测量脉冲宽度或频率?

楼主(2024-03-31):
如何在STM32中使用定时器捕获功能来测量脉冲宽度或频率?

网友A:
在STM32中,可以使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来测量脉冲宽度或频率,同时需要获取这个频率

网友B:
一般就是捕获然后配合计数的方式呗

网友C:
选择一个合适的定时器(比如TIM2、TIM3等),并将其配置为捕获模式

网友D:
一般是需要选择一个定时器的捕获通道,并配置为捕获脉冲信号的边沿(上升沿、下降沿或者两种边沿)

网友E:
当捕获到脉冲信号时,定时器会触发捕获中断,需要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捕获事件

网友F: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读取捕获寄存器的值。捕获中断发生时,可以读取定时器的捕获寄存器的值,从而获取脉冲的宽度或者计算频率

网友G:
可以使用外部中断的方式实现也是OK的

网友H:
建议直接使用cubemx来配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