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定时器相关常用函数

楼主(2024-03-31):
1. STM32F103RCT6 定时器常用函数
1.1 TIM_TimeBaseInit():用于初始化定时器基本参数,如预分频值、计数模式、时钟分频因子等。
1.2 TIM_Cmd():用于启动或停止定时器。
1.3 TIM_SetCounter():用于设置定时器的计数器值。
1.4 TIM_GetCounter():用于获取定时器的计数器当前值。
1.5 TIM_ITConfig():用于使能或禁用定时器中断,并指定中断源及触发条件。
1.6 TIM_ClearITPendingBit():用于清除定时器中断标志位。
1.7 TIM_OCInit():用于初始化输出比较通道参数,如输出模式、极性、脉冲宽度等。
1.8 TIM_OCxInit():用于初始化特定输出比较通道(x=1,2,3,4)的参数。
1.9 TIM_SetCompare1()、TIM_SetCompare2()、TIM_SetCompare3()、TIM_SetCompare4():用于设置输出比较通道1、2、3、4的脉冲宽度。
1.10 TIM_PWMOutputState():用于使能或禁用PWM输出信号。
1.11 TIM_CtrlPWMOutputs():用于使能或禁用PWM模式输出。
1.12 TIM_ETRClockMode2Config():用于配置外部时钟输入模式。
1.13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用于配置外部时钟计数模式。
1.14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用于配置定时器作为编码器接口的参数,如编码器计数模式、电平极性等。
1.15 TIM_ICInit():用于初始化输入捕获通道参数,如输入捕获模式、捕获极性、滤波器设置等。
1.16 TIM_SetIC1Prescaler()、TIM_SetIC2Prescaler()、TIM_SetIC3Prescaler()、TIM_SetIC4Prescaler():用于设置输入捕获通道1、2、3、4的预分频值。
1.17 TIM_SetIC1Filter()、TIM_SetIC2Filter()、TIM_SetIC3Filter()、TIM_SetIC4Filter():用于设置输入捕获通道1、2、3、4的滤波器参数。
1.18 TIM_GetITStatus 获取中断标志位,该函数用于查询指定定时器产生的中断是否发生,并返回中断状态。

楼主:
定时器使用配置流程:
以TIM2为例,介绍STM32定时器的基本使用流程。

2.1 定义一个TIM_TimeBase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变量并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定时器参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1; //设置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2-1; //设置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计数器计数模式

2.2 开启TIM2时钟和复位TIM2模块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使能TIM2时钟
TIM_DeInit(TIM2); //复位TIM2模块

2.3 初始化TIM2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化TIM2定时器

2.4 使能TIM2更新中断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打开TIM2的更新中断

2.5 配置NVIC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选择TIM2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子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中断通道

2.6 启动TIM2定时器
TIM_Cmd(TIM2, ENABLE); //启动TIM2定时器

2.7 定义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判断是否产生了更新中断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清除更新中断标志位
        //在这里进行需要执行的操作
    }
}

在以上步骤完成之后,即可启动定时器并执行中断服务函数中的操作。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需要使用多个定时器,需要对每个定时器各自定义上述流程和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TIM_TimeBaseIni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s the TIMx Time Base Unit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in the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TimeBaseInitStruct: pointer to a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         specified TIM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TIM_TimeBase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
  uint16_t tmpcr1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COUNTER_MODE(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assert_param(IS_TIM_CKD_DIV(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tmpcr1 = TIMx->CR1;

  if((TIMx == TIM1) || (TIMx == TIM8)|| (TIMx == TIM2) || (TIMx == TIM3)||
     (TIMx == TIM4) || (TIMx == TIM5))
  {
    /* Select the Counter Mode */
    tmpc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R1_DIR | TIM_CR1_CMS)));
    tmpcr1 |= (uint32_t)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if((TIMx != TIM6) && (TIMx != TIM7))
  {
    /* Set the clock division */
    tmpc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R1_CKD));
    tmpcr1 |= (uint32_t)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x->CR1 = tmpcr1;

  /* Set the Autoreload value */
  TIMx->ARR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 Set the Prescaler value */
  TIMx->PSC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if ((TIMx == TIM1) || (TIMx == TIM8)|| (TIMx == TIM15)|| (TIMx == TIM16) || (TIMx == TIM17))
  {
    /* Set the Repetition Counter value */
    TIMx->RCR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 Generate an update event to reload the Prescaler and the Repetition counter
     values immediately */
  TIMx->EGR = TIM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

楼主:
TIM_Cmd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specified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to select the TIMx peripheral.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TIMx peripheral.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Cmd(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TIM Counter */
    TIMx->CR1 |= TIM_CR1_CEN;
  }
  else
  {
    /* Disable the TIM Counter */
    TIMx->C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R1_CEN));
  }
}

楼主:
TIM_SetCounter
/**
  * @brief  Sets the TIMx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Counter: specifies the Counter register new valu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un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 Set the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TIMx->CNT = Counter;
}

楼主:
TIM_GetCounter
/**
  * @brief  Gets the TIMx Counter value.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retval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uint16_t 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 Get the Counter Register value */
  return TIMx->CNT;
}

楼主:
TIM_ITConfig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specified TIM interrupts.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to select the TIMx peripheral.
  * @param  TIM_IT: specifies the TIM interrupts sources to be enabled or disabled.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T_Update: TIM update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1: TIM Capture Compare 1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2: TIM Capture Compare 2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3: TIM Capture Compare 3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4: TIM Capture Compare 4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OM: TIM Commutation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Trigger: TIM Trigger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Break: TIM Break Interrupt source
  * @NOTE
  *   - TIM6 and TIM7 can only generate an update interrupt.
  *   - TIM9, TIM12 and TIM15 can have only TIM_IT_Update, TIM_IT_CC1,
  *      TIM_IT_CC2 or TIM_IT_Trigger.
  *   - TIM10, TIM11, TIM13, TIM14, TIM16 and TIM17 can have TIM_IT_Update or TIM_IT_CC1.
  *   - TIM_IT_Break is used only with TIM1, TIM8 and TIM15.
  *   - TIM_IT_COM is used only with TIM1, TIM8, TIM15, TIM16 and TIM17.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TIM interrupt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IT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IT(TIM_IT));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Interrupt sources */
    TIMx->DIER |= TIM_IT;
  }
  else
  {
    /* Disable the Interrupt sources */
    TIMx->DIER &= (uint16_t)~TIM_IT;
  }
}

楼主:
TIM_ClearITPendingBit
/**
  * @brief  Clears the TIMx's interrupt pending bits.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IT: specifies the pending bit to clear.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ny combination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T_Update: TIM1 update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1: TIM Capture Compare 1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2: TIM Capture Compare 2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3: TIM Capture Compare 3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4: TIM Capture Compare 4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OM: TIM Commutation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Trigger: TIM Trigger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Break: TIM Break Interrupt source
  * @note
  *   - TIM6 and TIM7 can generate only an update interrupt.
  *   - TIM9, TIM12 and TIM15 can have only TIM_IT_Update, TIM_IT_CC1,
  *      TIM_IT_CC2 or TIM_IT_Trigger.
  *   - TIM10, TIM11, TIM13, TIM14, TIM16 and TIM17 can have TIM_IT_Update or TIM_IT_CC1.
  *   - TIM_IT_Break is used only with TIM1, TIM8 and TIM15.
  *   - TIM_IT_COM is used only with TIM1, TIM8, TIM15, TIM16 and TIM17.
  * @retval None
  */
void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IT(TIM_IT));
  /* Clear the IT pending Bit */
  TIMx->SR = (uint16_t)~TIM_IT;
}

楼主:
TIM_OCInit

void TIM_OC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
  uint16_t tmpccmrx = 0, tmpccer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OC_MODE(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assert_param(IS_TIM_OC_POLARITY(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Disable the Channel 1: Reset the CC1E Bit */
  TIMx->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1E);

  /* Get the TIMx CCMR1 register value */
  tmpccmrx = TIMx->CCMR1;
  tmpccer = TIMx->CCER;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Bits */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OC1M | TIM_CCMR1_CC1S));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1P);

  /* Selec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
  tmpccmrx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4);

  /* Select the Output Polarity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1);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TIMx->CCR1 =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Write to TIMx CCMR1 */
  TIMx->CCMR1 = tmpccmrx;

  /* Write to TIMx CCER */
  TIMx->CCER = tmpccer | (uint16_t)TIM_CCER_CC1E;
}

楼主:
TIM_OCxInit
TIM_OC1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IMx Channel1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TIM_OCInitStruct.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except 6 and 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OCInitStruct: pointer to a TIM_OCInitTypeDef structure
  *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TIM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TIM_OC1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
  uint16_t tmpccmrx = 0, tmpccer = 0, tmpcr2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8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OC_MODE(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assert_param(IS_TIM_OUTPUT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_POLARITY(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Disable the Channel 1: Reset the CC1E Bit */
  TIMx->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1E);
  /* Get the TIMx CCER register value */
  tmpccer = TIMx->CCER;
  /* Get the TIMx CR2 register value */
  tmpcr2 =  TIMx->CR2;

  /* Get the TIMx CCMR1 register value */
  tmpccmrx = TIMx->CCMR1;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Bits */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OC1M));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CC1S));

  /* Selec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
  tmpccmrx |=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Reset the Output Polarity level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1P));
  /* Set the Output Compare Polarity */
  tmpccer |=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Set the Output State */
  tmpccer |=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if((TIMx == TIM1) || (TIMx == TIM8)|| (TIMx == TIM15)||
     (TIMx == TIM16)|| (TIMx == TIM17))
  {
    assert_param(IS_TIM_OUTPUTN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N_POLARITY(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assert_param(IS_TIM_OCNIDLE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IDLE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Reset the Output N Polarity level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1NP));
    /* Set the Output N Polarity */
    tmpccer |= 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 Reset the Output N State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1NE));
    /* Set the Output N State */
    tmpccer |=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and Output Compare N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R2_OIS1));
    tmpc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R2_OIS1N));

    /* Set the Output Idle state */
    tmpcr2 |=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Set the Output N Idle state */
    tmpcr2 |= 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
  /* Write to TIMx CR2 */
  TIMx->CR2 = tmpcr2;

  /* Write to TIMx CCMR1 */
  TIMx->CCMR1 = tmpccmr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TIMx->CCR1 =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Write to TIMx CCER */
  TIMx->CCER = tmpccer;
}

楼主:
TIM_OC2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IMx Channel2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TIM_OCInitStruct.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8, 9, 12 or 15 to select
  *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OCInitStruct: pointer to a TIM_OCInitTypeDef structure
  *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TIM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TIM_OC2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
  uint16_t tmpccmrx = 0, tmpccer = 0, tmpcr2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OC_MODE(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assert_param(IS_TIM_OUTPUT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_POLARITY(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Disable the Channel 2: Reset the CC2E Bit */
  TIMx->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2E));

  /* Get the TIMx CCER register value */
  tmpccer = TIMx->CCER;
  /* Get the TIMx CR2 register value */
  tmpcr2 =  TIMx->CR2;

  /* Get the TIMx CCMR1 register value */
  tmpccmrx = TIMx->CCMR1;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and Capture/Compare selection Bits */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OC2M));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CC2S));

  /* Selec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
  tmpccmrx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8);

  /* Reset the Output Polarity level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2P));
  /* Set the Output Compare Polarity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4);

  /* Set the Output State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4);

  if((TIMx == TIM1) || (TIMx == TIM8))
  {
    assert_param(IS_TIM_OUTPUTN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N_POLARITY(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assert_param(IS_TIM_OCNIDLE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IDLE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Reset the Output N Polarity level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2NP));
    /* Set the Output N Polarity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 4);

    /* Reset the Output N State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2NE));
    /* Set the Output N State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 4);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and Output Compare N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R2_OIS2));
    tmpc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R2_OIS2N));

    /* Set the Output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2);
    /* Set the Output N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 2);
  }
  /* Write to TIMx CR2 */
  TIMx->CR2 = tmpcr2;

  /* Write to TIMx CCMR1 */
  TIMx->CCMR1 = tmpccmr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TIMx->CCR2 =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Write to TIMx CCER */
  TIMx->CCER = tmpccer;
}

楼主:
TIM_OC3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IMx Channel3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TIM_OCInitStruct.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or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OCInitStruct: pointer to a TIM_OCInitTypeDef structure
  *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TIM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TIM_OC3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
  uint16_t tmpccmrx = 0, tmpccer = 0, tmpcr2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OC_MODE(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assert_param(IS_TIM_OUTPUT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_POLARITY(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Disable the Channel 2: Reset the CC2E Bit */
  TIMx->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3E));

  /* Get the TIMx CCER register value */
  tmpccer = TIMx->CCER;
  /* Get the TIMx CR2 register value */
  tmpcr2 =  TIMx->CR2;

  /* Get the TIMx CCMR2 register value */
  tmpccmrx = TIMx->CCMR2;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and Capture/Compare selection Bits */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2_OC3M));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2_CC3S));
  /* Selec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
  tmpccmrx |=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Reset the Output Polarity level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3P));
  /* Set the Output Compare Polarity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8);

  /* Set the Output State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8);

  if((TIMx == TIM1) || (TIMx == TIM8))
  {
    assert_param(IS_TIM_OUTPUTN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N_POLARITY(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assert_param(IS_TIM_OCNIDLE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IDLE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Reset the Output N Polarity level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3NP));
    /* Set the Output N Polarity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 8);
    /* Reset the Output N State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3NE));

    /* Set the Output N State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 8);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and Output Compare N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R2_OIS3));
    tmpc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R2_OIS3N));
    /* Set the Output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4);
    /* Set the Output N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 4);
  }
  /* Write to TIMx CR2 */
  TIMx->CR2 = tmpcr2;

  /* Write to TIMx CCMR2 */
  TIMx->CCMR2 = tmpccmr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TIMx->CCR3 =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Write to TIMx CCER */
  TIMx->CCER = tmpccer;
}

楼主:
TIM_OC4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IMx Channel4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TIM_OCInitStruct.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or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OCInitStruct: pointer to a TIM_OCInitTypeDef structure
  *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TIM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TIM_OC4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
  uint16_t tmpccmrx = 0, tmpccer = 0, tmpcr2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OC_MODE(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assert_param(IS_TIM_OUTPUT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assert_param(IS_TIM_OC_POLARITY(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Disable the Channel 2: Reset the CC4E Bit */
  TIMx->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4E));

  /* Get the TIMx CCER register value */
  tmpccer = TIMx->CCER;
  /* Get the TIMx CR2 register value */
  tmpcr2 =  TIMx->CR2;

  /* Get the TIMx CCMR2 register value */
  tmpccmrx = TIMx->CCMR2;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and Capture/Compare selection Bits */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2_OC4M));
  tmpccmrx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2_CC4S));

  /* Select the Output Compare Mode */
  tmpccmrx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8);

  /* Reset the Output Polarity level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4P));
  /* Set the Output Compare Polarity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12);

  /* Set the Output State */
  tmpccer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12);

  if((TIMx == TIM1) || (TIMx == TIM8))
  {
    assert_param(IS_TIM_OCIDLE_STATE(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Reset the Output Compare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R2_OIS4));
    /* Set the Output Idle state */
    tmpcr2 |= (uint16_t)(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6);
  }
  /* Write to TIMx CR2 */
  TIMx->CR2 = tmpcr2;

  /* Write to TIMx CCMR2 */
  TIMx->CCMR2 = tmpccmr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 Register value */
  TIMx->CCR4 =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Write to TIMx CCER */
  TIMx->CCER = tmpccer;
}

楼主:
TIM_SetComparex
TIM_SetCompare1
/**
  * @brief  Sets the TIMx Capture Compare1 Register value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except 6 and 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Compare1: specifies the Capture Compare1 register new valu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Compare1(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1)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8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1 Register value */
  TIMx->CCR1 = Compare1;
}

楼主:
TIM_SetCompare2
/**
  * @brief  Sets the TIMx Capture Compare2 Register value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8, 9, 12 or 15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Compare2: specifies the Capture Compare2 register new valu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Compare2(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2)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2 Register value */
  TIMx->CCR2 = Compare2;
}

楼主:
TIM_SetCompare3
/**
  * @brief  Sets the TIMx Capture Compare3 Register value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or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Compare3: specifies the Capture Compare3 register new valu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Compare3(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3)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3 Register value */
  TIMx->CCR3 = Compare3;
}

楼主:
TIM_SetCompare4
/**
  * @brief  Sets the TIMx Capture Compare4 Register value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or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Compare4: specifies the Capture Compare4 register new valu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Compare4(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Compare4)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 Set the Capture Compare4 Register value */
  TIMx->CCR4 = Compare4;
}

楼主:
TIM_PWMOutputState
void TIM_PWMOutputState(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TIM Main Output */
    TIMx->BDTR |= TIM_BDTR_MOE;
  }
  else
  {
    /* Disable the TIM Main Output */
    TIMx->BDTR &= (uint16_t)~((uint16_t)TIM_BDTR_MOE);
  }
}

楼主:
TIM_CtrlPWMOutputs
/**
  * @brief  Enables or disables the TIM peripheral Main Outputs.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8, 15, 16 or 17 to select the TIMx peripheral.
  * @param  NewState: new state of the TIM peripheral Main Outputs.
  *   This parameter can be: ENABLE or DISABL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CtrlPWMOutputs(TIM_TypeDef* TIMx,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2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if (NewState != DISABLE)
  {
    /* Enable the TIM Main Output */
    TIMx->BDTR |= TIM_BDTR_MOE;
  }
  else
  {
    /* Disable the TIM Main Output */
    TIMx->BDTR &= (uint16_t)(~((uint16_t)TIM_BDTR_MOE));
  }
}

楼主:
TIM_ETRClockMode2Config
/**
  * @brief  Configures the External clock Mode2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or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ExtTRGPrescaler: The external Trigger Prescaler.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ExtTRGPSC_OFF: ETRP Prescaler OFF.
  *     @arg TIM_ExtTRGPSC_DIV2: ETRP frequency divided by 2.
  *     @arg TIM_ExtTRGPSC_DIV4: ETRP frequency divided by 4.
  *     @arg TIM_ExtTRGPSC_DIV8: ETRP frequency divided by 8.
  * @param  TIM_ExtTRGPolarity: The external Trigger Polarity.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ExtTRGPolarity_Inverted: active low or falling edge active.
  *     @arg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active high or rising edge active.
  * @param  ExtTRGFilter: External Trigger Filter.
  *   This parameter must be a value between 0x00 and 0x0F
  * @retval None
  */
void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xtTRGPrescaler,
                             uint16_t TIM_ExtTRGPolarity, uint16_t ExtTRGFil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EXT_PRESCALER(TIM_ExtTRGPrescaler));
  assert_param(IS_TIM_EXT_POLARITY(TIM_ExtTRGPolarity));
  assert_param(IS_TIM_EXT_FILTER(ExtTRGFilter));
  /* Configure the ETR Clock source */
  TIM_ETRConfig(TIMx, TIM_ExtTRGPrescaler, TIM_ExtTRGPolarity, ExtTRGFilter);
  /* Enable the External clock mode2 */
  TIMx->SMCR |= TIM_SMCR_ECE;
}

楼主: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
/**
  * @brief  Configures the TIMx Internal Trigger as External Clock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9, 12 or 15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ITRSource: Trigger sourc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param  TIM_TS_ITR0: Internal Trigger 0
  * @param  TIM_TS_ITR1: Internal Trigger 1
  * @param  TIM_TS_ITR2: Internal Trigger 2
  * @param  TIM_TS_ITR3: Internal Trigger 3
  * @retval None
  */
void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nputTriggerSourc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INTERNAL_TRIGGER_SELECTION(TIM_InputTriggerSource));
  /* Select the Internal Trigger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x, TIM_InputTriggerSource);
  /* Select the External clock mode1 */
  TIMx->SMCR |= TIM_SlaveMode_External1;
}

楼主: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
/**
  * @brief  Configures the TIMx Encoder Interface.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or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EncoderMode: specifies the TIMx Encoder Mod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EncoderMode_TI1: Counter counts on TI1FP1 edge depending on TI2FP2 level.
  *     @arg TIM_EncoderMode_TI2: Counter counts on TI2FP2 edge depending on TI1FP1 level.
  *     @arg TIM_EncoderMode_TI12: Counter counts on both TI1FP1 and TI2FP2 edges depending
  *                                on the level of the other input.
  * @param  TIM_IC1Polarity: specifies the IC1 Polarity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CPolarity_Falling: IC Falling edge.
  *     @arg TIM_ICPolarity_Rising: IC Rising edge.
  * @param  TIM_IC2Polarity: specifies the IC2 Polarity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CPolarity_Falling: IC Falling edge.
  *     @arg TIM_ICPolarity_Rising: IC Rising edge.
  * @retval None
  */
void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EncoderMode,
                                uint16_t TIM_IC1Polarity, uint16_t TIM_IC2Polarity)
{
  uint16_t tmpsmcr = 0;
  uint16_t tmpccmr1 = 0;
  uint16_t tmpccer = 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5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ENCODER_MODE(TIM_EncoderMode));
  assert_param(IS_TIM_IC_POLARITY(TIM_IC1Polarity));
  assert_param(IS_TIM_IC_POLARITY(TIM_IC2Polarity));

  /* Get the TIMx SMCR register value */
  tmpsmcr = TIMx->SMCR;

  /* Get the TIMx CCMR1 register value */
  tmpccmr1 = TIMx->CCMR1;

  /* Get the TIMx CCER register value */
  tmpccer = TIMx->CCER;

  /* Set the encoder Mode */
  tmpsmcr &= (uint16_t)(~((uint16_t)TIM_SMCR_SMS));
  tmpsmcr |= TIM_EncoderMode;

  /* Select the Capture Compare 1 and the Capture Compare 2 as input */
  tmpccmr1 &= (uint16_t)(((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CC1S))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CC2S)));
  tmpccmr1 |= TIM_CCMR1_CC1S_0 | TIM_CCMR1_CC2S_0;

  /* Set the TI1 and the TI2 Polarities */
  tmpccer &= (uint16_t)(((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1P)) & ((uint16_t)~((uint16_t)TIM_CCER_CC2P)));
  tmpccer |= (uint16_t)(TIM_IC1Polarity | (uint16_t)(TIM_IC2Polarity << (uint16_t)4));

  /* Write to TIMx SMCR */
  TIMx->SMCR = tmpsmcr;
  /* Write to TIMx CCMR1 */
  TIMx->CCMR1 = tmpccmr1;
  /* Write to TIMx CCER */
  TIMx->CCER = tmpccer;
}

楼主:
TIM_ICInit
/**
  * @brief  Initializes the TIM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         parameters in the TIM_ICInitStruct.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except 6 and 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ICInitStruct: pointer to a TIM_ICInitTypeDef structure
  *         that contains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TIM peripheral.
  * @retval None
  */
void TIM_ICInit(TIM_TypeDef* TIMx,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CHANNEL(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assert_param(IS_TIM_IC_SELECTION(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assert_param(IS_TIM_IC_PRESCALER(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assert_param(IS_TIM_IC_FILTER(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if((TIMx == TIM1) || (TIMx == TIM8) || (TIMx == TIM2) || (TIMx == TIM3) ||
     (TIMx == TIM4) ||(TIMx == TIM5))
  {
    assert_param(IS_TIM_IC_POLARITY(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else
  {
    assert_param(IS_TIM_IC_POLARITY_LITE(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
  if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8_PERIPH(TIMx));
    /* TI1 Configuration */
    TI1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1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else if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 TI2 Configuration */
    TI2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2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else if (TIM_ICInitStruct->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 TI3 Configuration */
    TI3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3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else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 TI4 Configuration */
    TI4_Config(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olarity,
               TIM_ICInitStruct->TIM_ICSelection,
               TIM_ICInitStruct->TIM_ICFilter);
    /* Set the Input Capture Prescaler value */
    TIM_SetIC4Prescaler(TIMx, TIM_ICInitStruct->TIM_ICPrescaler);
  }
}

楼主:
TIM_SetICxPrescaler
TIM_SetIC1Prescaler
/**
  * @brief  Sets the TIMx Input Capture 1 prescaler.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except 6 and 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ICPSC: specifies the Input Capture1 prescaler new valu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CPSC_DIV1: no prescaler
  *     @arg TIM_ICPSC_DIV2: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2 events
  *     @arg TIM_ICPSC_DIV4: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4 events
  *     @arg TIM_ICPSC_DIV8: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8 events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IC1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8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IC_PRESCALER(TIM_ICPSC));
  /* Reset the IC1PSC Bits */
  TIMx->CCM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IC1PSC);
  /* Set the IC1PSC value */
  TIMx->CCMR1 |= TIM_ICPSC;
}

楼主:
TIM_SetIC2Prescaler
/**
  * @brief  Sets the TIMx Input Capture 2 prescaler.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8, 9, 12 or 15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ICPSC: specifies the Input Capture2 prescaler new valu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CPSC_DIV1: no prescaler
  *     @arg TIM_ICPSC_DIV2: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2 events
  *     @arg TIM_ICPSC_DIV4: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4 events
  *     @arg TIM_ICPSC_DIV8: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8 events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IC2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6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IC_PRESCALER(TIM_ICPSC));
  /* Reset the IC2PSC Bits */
  TIMx->CCM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IC2PSC);
  /* Set the IC2PSC value */
  TIMx->CCMR1 |= (uint16_t)(TIM_ICPSC << 8);
}

楼主:
TIM_SetIC3Prescaler
/**
  * @brief  Sets the TIMx Input Capture 3 prescaler.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or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ICPSC: specifies the Input Capture3 prescaler new valu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CPSC_DIV1: no prescaler
  *     @arg TIM_ICPSC_DIV2: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2 events
  *     @arg TIM_ICPSC_DIV4: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4 events
  *     @arg TIM_ICPSC_DIV8: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8 events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IC3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IC_PRESCALER(TIM_ICPSC));
  /* Reset the IC3PSC Bits */
  TIMx->CCM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2_IC3PSC);
  /* Set the IC3PSC value */
  TIMx->CCMR2 |= TIM_ICPSC;
}

楼主:
TIM_SetIC4Prescaler
/**
  * @brief  Sets the TIMx Input Capture 4 prescaler.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2, 3, 4, 5 or 8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ICPSC: specifies the Input Capture4 prescaler new value.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CPSC_DIV1: no prescaler
  *     @arg TIM_ICPSC_DIV2: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2 events
  *     @arg TIM_ICPSC_DIV4: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4 events
  *     @arg TIM_ICPSC_DIV8: capture is done once every 8 events
  * @retval None
  */
void TIM_SetIC4Prescal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PSC)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IC_PRESCALER(TIM_ICPSC));
  /* Reset the IC4PSC Bits */
  TIMx->CCM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2_IC4PSC);
  /* Set the IC4PSC value */
  TIMx->CCMR2 |= (uint16_t)(TIM_ICPSC << 8);
}

楼主:
TIM_SetICxFilter

TIM_SetIC1Filter
void TIM_SetIC1Fil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Fil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 Reset the IC1F Bits */
  TIMx->CCM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IC1F);
  /* Set the IC1F value */
  TIMx->CCMR1 |= TIM_ICFilter;
}

楼主:
TIM_SetIC2Filter
void TIM_SetIC2Fil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Fil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 Reset the IC2F Bits */
  TIMx->CCMR1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1_IC2F);
  /* Set the IC2F value */
  TIMx->CCMR1 |= (uint16_t)(TIM_ICFilter << 8);
}

楼主:
IM_SetIC3Filter
void TIM_SetIC3Fil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Fil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 Reset the IC3F Bits */
  TIMx->CCM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2_IC3F);
  /* Set the IC3F value */
  TIMx->CCMR2 |= TIM_ICFilter;
}

楼主:
TIM_SetIC4Filter
void TIM_SetIC4Filter(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CFilter)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LIST3_PERIPH(TIMx));

  /* Reset the IC4F Bits */
  TIMx->CCMR2 &= (uint16_t)~((uint16_t)TIM_CCMR2_IC4F);
  /* Set the IC4F value */
  TIMx->CCMR2 |= (uint16_t)(TIM_ICFilter << 8);
}

楼主:
TIM_GetITStatus
/**
  * @brief  Checks whether the TIM interrupt has occurred or not.
  * @param  TIMx: where x can be 1 to 17 to select the TIM peripheral.
  * @param  TIM_IT: specifies the TIM interrupt source to check.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TIM_IT_Update: TIM update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1: TIM Capture Compare 1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2: TIM Capture Compare 2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3: TIM Capture Compare 3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C4: TIM Capture Compare 4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COM: TIM Commutation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Trigger: TIM Trigger Interrupt source
  *     @arg TIM_IT_Break: TIM Break Interrupt source
  * @note
  *   - TIM6 and TIM7 can generate only an update interrupt.
  *   - TIM9, TIM12 and TIM15 can have only TIM_IT_Update, TIM_IT_CC1,
  *      TIM_IT_CC2 or TIM_IT_Trigger.
  *   - TIM10, TIM11, TIM13, TIM14, TIM16 and TIM17 can have TIM_IT_Update or TIM_IT_CC1.
  *   - TIM_IT_Break is used only with TIM1, TIM8 and TIM15.
  *   - TIM_IT_COM is used only with TIM1, TIM8, TIM15, TIM16 and TIM17.
  * @retval The new state of the TIM_IT(SET or RESET).
  */
ITStatus TIM_GetITStatus(TIM_TypeDef* TIMx, uint16_t TIM_IT)
{
  ITStatus bitstatus = RESET;
  uint16_t itstatus = 0x0, itenable = 0x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TIM_ALL_PERIPH(TIMx));
  assert_param(IS_TIM_GET_IT(TIM_IT));

  itstatus = TIMx->SR & TIM_IT;

  itenable = TIMx->DIER & TIM_IT;
  if ((itstatus != (uint16_t)RESET) && (itenable != (uint16_t)RESET))
  {
    bitstatus = SET;
  }
  else
  {
    bitstatus = RESET;
  }
  return bitstatus;
}

楼主:
其中,TIMx是指定的定时器,TIM_IT是需要查询的中断源,可以是以下常量之一:

TIM_IT_Update:定时器更新中断。
TIM_IT_CC1:定时器通道1中断。
TIM_IT_CC2:定时器通道2中断。
TIM_IT_CC3:定时器通道3中断。
TIM_IT_CC4:定时器通道4中断。
TIM_IT_COM:定时器比较输出中断。
TIM_IT_Trigger:定时器触发事件中断。
TIM_IT_Break:定时器故障中断。
如果对应的中断发生,则TIM_GetITStatus()函数将返回值为SET,否则返回值为RESET。

使用此函数之前应该首先调用TIM_ClearITPendingBit()函数清除中断标志位。

网友A:
这个是标准库函数,现在使用的还多嘛?

网友B:
定时器的功能特别强大,功能函数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