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通信协议

楼主(2024-03-31):
通信相关概念
通信接口
通信的目的:将一个设备的数据传送到另一个设备,扩展硬件系统
通信协议:制定通信的规则,通信双方按照协议规则进行数据收发

二、通信协议引脚作用
USART:
TX是数据发送脚
RX是数据接收脚

I2C:
SCL是时钟
SDA是数据

SPI:
SCLK是时钟
MOSI是主机输出数据脚
MISO是主机输入数据脚
CS是片选用于指定通信的对象

差分数据脚是用两个引脚表示一个差分数据(USB CAN)

USB:DP(也叫D+)DM(也叫D-)

CAN与USB的两个引脚是组成一根线的
即DP(也叫D+)DM(也叫D-)是一根线,CAN_H与CAN_L是一根线

三、通信方式
全双工指的是通信双方能够同时进行双向通信(所以一般这种通信方式都有2根通信线)
半双工指的是通信双方数据可以在两个方向上传送,但通信双方不能同时收发数据,这种传送方式就是半双工制
单工的数据传输是单向的。通信双方中,一方固定为发送端,一方则固定为接收端。信息只能沿一个方向传输,使用一根传输线。如把USART的RX去掉就变成单工了,智能发送

四、采样方式
SPI I2C有单独的时间线所以是同步的,接收数据可以在时钟信号的指引下进行采样
USART和USB和CAN没有单独的时间线,需要双方预定一个采样频率来进行采样,并且需要加入帧头帧尾来进行采样位置的对齐

楼主:
电平信号
单端指的是引脚的高低点平对GND的电压差,所以单端通信的双方必须接地
即USART I2C SPI想要通信必须还得用一根线接地

差分指的是两个差分引脚的电压差传输信号,通信的时候可以不需要GND
但是USB协议有些部分需要需要单端信号,所以USB有时候也需要接GND

差分信号可以极大提高抗干扰特性,所以差分信号一般传输速度和距离都很高,性能也不错

六、通信对象
I2C和SPI和CAN可以在总线上挂载很多设备,需要寻址过程,知道通信的对象

网友A:
单端指的是引脚的高低点平对GND的电压差,所以单端通信的双方必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