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AL库常用库函数说明

楼主(2024-03-31):
系统函数
HAL_Delay(延时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HAL_Delay(uint32_t Delay);
GPIO
HAL_GPIO_WritePin(GPIO引脚电平设置)
函数原型:
void HAL_GPIO_Writ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GPIO_PinState PinState);
应用举例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5,GPIO_PIN_SET);//设置PB15引脚为高电平
HAL_Delay(500);//延时500ms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5,GPIO_PIN_RESET);//设置PB15引脚为低电平
HAL_Delay(500);//延时500ms

楼主:
HAL_GPIO_TogglePin(GPIO电平翻转)
函数原型:
void HAL_GPIO_Toggle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应用举例
HAL_GPIO_TogglePin(GPIOB,GPIO_PIN_15);//翻转GPIO引脚电平
HAL_Delay(500);//延时500ms

楼主:
HAL_GPIO_ReadPin(获取GPIO引脚状态)
函数原型:
GPIO_PinState HAL_GPIO_ReadPin(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

楼主:
应用举例
if(HAL_GPIO_ReadPin(GPIOB,KEY1_Pin)==GPIO_PIN_RESET){//判断PB15引脚是否为低电平
        HAL_GPIO_WritePin(LED0_GPIO_Port,LED0_Pin,GPIO_PIN_SET);//设置PB14引脚为高电平
}else{
        HAL_GPIO_WritePin(LED0_GPIO_Port,LED0_Pin,GPIO_PIN_RESET);//设置PB14引脚为低电平
}

楼主:
Timer
HAL_TIM_Base_Start_IT(打开定时器)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art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应用举例: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开启定时器2中断

楼主:
HAL_TIM_Base_Stop_IT(关闭定时器中断)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TIM_Base_Stop_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应用举例:
  HAL_TIM_Base_Stop_IT(&htim2);//关闭定时器2中断

楼主:
USART(串口)
HAL_UART_Transmit(阻塞式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uint8_t *pData,uint16_t Size,uint32_t Timeout);

楼主:
应用举例
unsigned char str[]={"hello world"};//需要发送的数据

HAL_UART_Transmit(&huart1,str,sizeof(str),100);//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
HAL_UART_Transmit_IT(非阻塞式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uint8_t *pData,uint16_t Size);

楼主:
应用举例:

unsigned char str[]={"hello world"};//需要发送的数据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str,sizeof(str),100);//串口发送数据

//串口发送完毕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if(huart->Instance==USART1){//判断是否是串口1产生的中断
    HAL_GPIO_TogglePin(LED0_GPIO_Port,LED0_Pin);//翻转PB5电平
  }
}

楼主:
HAL_UART_Receive(阻塞式接收函数)——不推荐使用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uint8_t *pData,uint16_t Size,uint32_t Timeout);

楼主:
应用举例:
unsigned char str[1];//接收数据存放位置
HAL_UART_Receive(&huart1,str,1);//串口接收数据
HAL_UART_Receive_IT(非阻塞式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uint8_t *pData,uint16_t Size);

楼主:
应用举例:
unsigned char str[1];//接收数据存放位置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str,1);//串口接收数据

//串口接收完毕回调函数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if(huart->Instance==USART1){//判断是否为串口1产生中断
    if(str[0]==0x80){//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为0x80
      HAL_GPIO_TogglePin(LED0_GPIO_Port,LED0_Pin);//翻转PB5电平
    }
  }
}

楼主:
printf重定向
在开始修改代码之前我们需要引用头文件:stdio.h
修该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FILE *stream){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c,1,100);
  return c;
}

楼主:
ADC
HAL_ADC_Start(阻塞式ADC转换开始)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Start(ADC_HandleTypeDef* hadc);

楼主:
HAL_ADC_Stop(阻塞式ADC转换停止)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Stop(ADC_HandleTypeDef* hadc);

楼主:
HAL_ADC_Start_IT(非阻塞式ADC转换开始)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Start_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楼主:
HAL_ADC_Stop_IT(非阻塞式ADC转换停止)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Stop_IT(ADC_HandleTypeDef* hadc);

楼主: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等待常规组转换完成)
函数原型: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ADC_HandleTypeDef* hadc, uint32_t Timeout)

楼主:
HAL_ADC_GetValue(获取ADC转换结果)
函数原型:
uint32_t HAL_ADC_GetValue(ADC_HandleTypeDef* hadc);

楼主:
ADC单通道应用举例
//阻塞式
HAL_ADC_Start(&hadc1);//开始ADC转换
if(HAL_OK==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10)){//判断是否转换成功
        ADC_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1);//获取ADC转换值
           printf("当前采集值为:%d\r\n",ADC_value);//串口输出值
}

//非阻塞式
HAL_ADC_Start_IT(&hadc1);//开始ADC转换

//ADC的中断回调函数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if(hadc->Instance==ADC1){//判断是否为ADC1产生的中断
    ADC_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1);//获取ADC转换值
    printf("当前值:%d\r\n",ADC_value);//串口输出值
  }
}

网友A:
基础HAL库函数都是从相关的HAL文件里面找到的,有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