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入门之电路基础

楼主(2024-03-31):
描述了一些简单的电路基础知识

模拟电路转数字电路进行采样曲线

电路的基本元素

路图中的电源线表达符号

楼主:
数字电路电平表达
电平

楼主:
推挽输出(带负载输出高电平)

楼主:
推挽输出(吸收电流低电平)

楼主:
上下拉电阻
拉的是某一个接口,0或者1的电平状态

楼主:
平时高电平,复位时低电平,直接导通接地为0。

楼主:
下拉电阻保持低电平,唤醒后触发高电平为1,忽略低电平,因为电路都是优先导通电阻最小的通路。

网友A:
基础知识才是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