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系列|跑马灯

楼主(2024-03-31):
跑马灯
1. GPIO口简介
每个GPIO端口有两个32位配置寄存器(GPIOx_CRL和GPIOx_CRH),两个32位数据寄存器(GPIOx_IDR和GPIOx_ODR),一个32位置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SRR),一个16位复位寄存器(GPIOx_BRR)和一个32位锁定寄存器(GPIOx_LCKR)
GPIO端口的每个位可以由软件分别配置成多种模式:输入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模拟输入、开漏输出、推挽式输出、推挽式复用功能以及开漏复用功能
I/O端口位的基本结构如下图示

2. 硬件设计

LED(D0~D7)一端接上拉3.3V,另一端依次接到STM32F103的PC0-PC7引脚,本实验只使用D1和D2,连接原理图如下:

楼主:
. 软件设计
3.1 STM32CubeMX设置
RCC设置外接HSE,时钟设置为72M
PC0和PC2设置为GPIO推挽输出模式、上拉、高速、默认输出电平为高电平

输入工程名,选择工程路径(不要有中文),选择MDK-ARM V5;勾选Generated periphera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per IP ;点击GENERATE CODE,生成工程代码

楼主:
3.2 MDK-ARM软件编程
在gpio.c文件中可以看到PC0/PC1管脚的初始化函数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开启GPIOC时钟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LED1_Pin|LED2_Pin, GPIO_PIN_SET);        //PC0和PC1置1,默认初始化后灯灭

  /*Configure GPIO pins : PCPin PC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LED1_Pin|LED2_Pin;                        //PC0和PC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高速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楼主:
在main.c函数中编写跑马灯程序(注意编写的程序应该在相应的USER CODE范围内,否则再次使用CubeMX修改配置时,USER CODE范围之外的程序会被清除)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0,GPIO_PIN_RESET);        //LED1亮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0,GPIO_PIN_SET);        //LED1灭
        HAL_Delay(500);                                                                                //延时500ms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GPIO_PIN_RESET);        //LED2亮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GPIO_PIN_SET);        //LED2灭
        HAL_Delay(500);                                                                                //延时500ms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下载验证
编译工程得到如下结果:
从以上编译信息可以看出,我们的代码占用FLASH大小为:2956字节(2604+352),所用的SRAM大小为:1040字节(16+1024)
以下是编译结果里面的几个数据的含义:
-Code:表示程序所占用FLASH的大小(FLASH)
-RO-data:即Read Only-data,表示程序定义的常量(FLASH)
-RW-data:即Read Write-data,表示已被初始化的变量(SRAM)
-ZI-data:即Zero Init-data,表示未被初始化的变量(SRAM)
有了这个就可以知道你当前使用的flash和sram大小了,所以一定要注意的是程序的大小不是.hex文件的大小,而是编译后的Code和RO-data之和

楼主:
选择相应的仿真器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