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M0学习笔记-配置定时器以及输出PWM波

楼主(2024-03-31):
先看看SYSCONFIG对这个PWM配置的介绍

简单翻译一下:

你的描述是关于脉冲宽度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PWM)驱动模块的功能和配置选项。PWM是一种常见的数字信号控制技术,可以用于生成具有指定占空比(占空比是指脉冲周期中高电平部分的时间与整个脉冲周期时间的比值)的边沿对齐的波形。

在基本配置中,用户可以:

配置时钟源:指定PWM波形的时钟源,这会影响到PWM波形的频率。
配置定时器设置:调整PWM波形的周期,通常是通过配置一个内部的定时器实现的。
配置PWM:
选择PWM模式:比如边沿对齐模式或者中心对齐模式。
配置PWM通道:包括比较值,占空比等参数,这些参数会影响到输出的PWM波形。
在高级配置中,用户可以:

配置交叉触发:一些复杂的应用可能需要多个PWM通道同时改变状态,这时候可以使用交叉触发功能。
该模块支持MSPM0中的不同类型的定时器,包括TIMGx和TIMAx。MSPM0L130x的功能在下表中有详细的描述。具体的参数和功能可能会因为不同的设备而有所不同,你需要查看你选择的设备的数据手册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介绍得很详细,接下来直接开始配置

点击ADD,添加PWM

设置相关配置项,然后点击Start Timer

接在来到PWM设置,介绍一下配置项

PWM Mode

可以设置两种模式

边沿对齐(Edge-Aligned)和中心对齐(Center-Aligned)。

在边沿对齐模式下:

定时器被配置为倒计数模式。每次加载时,输出信号被设置为高。一旦达到比较值(决定了占空比),相应的输出信号被设置为低。因此,每个PWM通道的上升时间(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是相同的,而下降时间(从高电平变为低电平)则根据占空比的不同而不同。
在中心对齐模式下:

定时器被配置为上下计数模式。当计数值上升并超过比较值时,输出会被设置为高。当计数值下降并下降到比较值时,输出会被设置为低。因此,每个PWM通道的中心点是当定时器的LOAD值在计数器中时。
这两种模式各有优缺点,适合于不同的应用场景。边沿对齐模式的实现简单,适合于需要较高频率的PWM波形。而中心对齐模式可以产生对称的PWM波形,有利于减小电机等负载的电流脉动,提高系统的效率和性能。

配置两个PWM通道

点击FIle->Save

然后再Keil里编译,让dl_config.c更新一下初始化配置

编写main函数

unsigned int utick = 0;//滴答定时器中断计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SysTick->CTRL &= ~(1 << 16); /*清除滴答定时器中断标志位*/

  utick++;//滴答定时器中断计数

}

typedef enum CompareMode

{

  CompareUp=0,

  CompareDown

}CompareMode;

int main(void)

{

  int pretime = 0;

  unsigned short CompareValue0 = 100;

  CompareMode comparemode = CompareUp;

  SYSCFG_DL_init();

  NVIC_EnableIRQ(UART1_INT_IRQn);

  pretime = utick; //get current time

  while (1) {

    switch (comparemode) {

      case CompareUp:

        if (utick > 100 + pretime)

        {

          DL_TimerG_setCaptureCompareValue(PWM_0_INST, CompareValue0 += 50, DL_TIMER_CC_0_INDEX);

          pretime = utick;//update pretime

          if (CompareValue0 > 700)

          {

            comparemode = CompareDown;//update comparemode to CompareDown

          }

        }

        break;

      case CompareDown:

        if (utick > 100 + pretime) {

          DL_TimerG_setCaptureCompareValue(PWM_0_INST, CompareValue0 -= 50, DL_TIMER_CC_0_INDEX);

          pretime = utick;//update pretime

          if (CompareValue0 < 100)

          {

            comparemode = CompareUp;//update comparemode to CompareUp

          }

        }

        break;

      default:

        // Handle other cases here, if necessary.

        break;

    }

  }

}

网友A(2025-07-06):
楼主您好,请教下,如何使用比较输出发送时间间隔不等的脉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