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MM32L 低功耗系列中的SLCD是什么外设?

楼主(2024-03-31):
MM32L 低功耗系列中的SLCD是什么外设?是断码屏吗?

网友A:
SLCD 驱动器是用于单色无源液晶显示器(SLCD)的数字驱动器,具有多达 8 个公共端和多达 63 个
分段端,SLCD 引脚最多为 64 个,因此最多可驱动 240(60x4)或 448(56x8)个段码。驱动段码的最
终数量由产品规格书中设备引脚的数目决定。
SLCD 驱动模块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的子模块,如下图所示。
 显示数据寄存器;
 SLCD 输出驱动引脚;
 时钟产生单元,包括时钟预分频器、帧时钟分频器、电荷泵时钟分频器和闪烁时钟分频器;
 闪烁控制器;
 内置升压电荷泵和偏置电压生成单元;
 时序控制和波形发生器。
更多信息参考:https://www.mindmotion.com.cn/download/products/UM_MM32L0130_SC.pdf

网友B:
MM32L低功耗系列中的SLCD是指Segment Liquid Crystal Display,即段式液晶显示器

网友C:
SLCD是一种特殊的液晶显示技术,用于在低功耗的嵌入式系统中显示数字、字符和图形等信息

网友D:
其实,SLCD通常由多个液晶段组成,每个液晶段可以显示一个数字、字符或图形

网友E:
SLCD可以通过控制液晶段的驱动电压来实现显示。

网友F:
正常来说,SLCD具有低功耗、低驱动电压、高对比度等特点,适用于需要长时间显示信息且对功耗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网友G:
一些SLCD可以用于显示各种信息,如时间、日期、温度、电池电量等

网友C:
其实低功耗嵌入式系统中对SLCD的应用更为广泛,例如智能手表、智能家居设备、医疗设备等

网友H:
需要注意的是,SLCD并不是断码屏。断码屏是指在液晶显示器中,某些液晶段不显示任何内容,形成一种断续的显示效果

网友I:
没研究过,不过感觉像是一种驱动断码屏的外设

网友J:
SLCD是通过控制液晶段的驱动电压来显示数字、字符和图形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