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有没有关于144或者176封装的MCU?

楼主(2024-03-31):
灵动有没有关于144或者176封装的MCU?

网友A:
很多,每款芯片都提供好几种引脚和封装,可以去官网产品信息下查看

网友B:
灵动好像还没有176封装的

网友C:
最高是LQFP64的封装

网友D:
应该有的吧,毕竟是芯片厂家,这种封装也不是很难

网友E:
其实你可以看看灵动的选型手册的

网友F:
一般是有,但是好像也不常用吧,除非开发板会用到这么多的IO封装

网友G:
灵动应该没有这种封装吧,我看最多好像是100pin的

网友H:
直接去官网,非常直截了当的

网友I:
176的我记得是没有这个封装才对

网友J:
官网在这里,你直接自己选选,https://www.mindmotion.com.cn/

网友K:
直接找个代理商多好,问问代理商他们比较清楚的

网友L:
其实在开发的时候,很少用到这种大封装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