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SPIN22xC支持3A的MOS,其MOS是N还是PMOS?

楼主(2024-03-31):
3A, spi, pi, os, MOS
SPIN22xC支持3A的MOS,其MOS是N还是PMOS?

网友A:
手册上没写吗?一般都是P的吧

网友B:
得看是什么作用呗,你参考一下官方电路设计应该也能推断出的

网友C:
SPIN22xC支持3A的MOS可能指的是该型号芯片的输出引脚可以驱动3A的电流,而不是指MOS管的类型

网友D:
如果芯片支持3A的MOS,那么它可能会提供足够的驱动能力来控制N沟道MOS或者P沟道MOS,具体的选择取决于你的电路设计和应用需求

网友E:
建议直接看原理图,可以看出来是P还是Nmos

网友F:
这没注意过啊,不过我觉得大多数都是Nmos比较多吧

网友G:
一般嵌入在MCU里的好像是Pmos比较多一些

网友H:
其实外置MOS也行的,没必要纠结内部的MOS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I:
大多数的话,会采用Pmos,至少电源来说是这样

网友J:
建议查阅SPIN22xC的数据手册或者规格书,以获取关于芯片引脚和外部器件的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