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L02xx的触摸功能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4-03-31):
L02xx的触摸功能效果怎么样?如果触摸按键上有水珠会误触发吗?

网友A:
这个建议还是亲自试试比较好,不然不好说

网友B:
触摸应该还可以吧,我觉得

网友C:
现在一般都是可以防水滴误触发的了

网友D:
现代的触摸传感器通常会采用一些抗干扰和误触发的技术来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比如防水涂层、信号处理算法等

网友E:
对于L02xx系列的触摸功能,厂商通常会在产品规格书或者技术文档中提供关于防水性能和抗干扰能力的详细信息

网友F:
如果你需要在触摸按键上有水珠的情况下使用L02xx系列的触摸功能,建议在实际应用前进行充分的测试和评估,以确保触摸功能能够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正常工作

网友G:
可以考虑采取一些防水措施,比如使用防水涂层或者密封设计,来提高触摸按键的防水性能。

网友H:
电容触摸做到防水珠的话,不太容易

网友I:
我知道微芯有一款可以解决水珠误触发问题,而且我觉得现在触摸芯片应该都是OK的了,很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