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现在的STAR-MC1内核芯片好开发吗?

楼主(2024-03-31):
灵动的STAR-MC1内核芯片好开发吗?是不是也可以用keil来进行开发?

网友A:
KEIL,IAR,SEGGER都可以的,star系列有F5270,F5280等等,可以去灵动官网的产品系列找到资料

网友B:
估计和正常的MM32arm内核差不多吧

网友C:
这个不好说,不过我觉得应该不会跨度很大

网友D:
估计可以使用keil开发吧,这不就是keil旗下的吗

网友E:
没玩过这芯片,不过楼主可以下载其资料,研究研究

网友F:
我觉得还行吧,应该可以使用keil开发

网友G:
总体来说,开发灵动的STAR-MC1内核芯片相对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网友H:
这内核算是RISC-V的吗?如果是的话,就不支持keil的

网友I:
你可以用IAR或者官方自带的IDE吧

网友J:
一般是支持很多外设,所以我也想玩一下,哈哈

网友K:
生态一般吧现在,所以不如玩一些生态做的比较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