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灵动的MCU最高的主频芯片是180MHz的吗?

楼主(2024-03-31):
灵动的MCU最高的主频芯片是180MHz的吗?这个主频的芯片是否能跑简单的算法之类的呢?

网友A:
楼主想跑什么算法?

网友B:
可以跑简单的算法

网友C:
你不如去MM32的官网看看了

网友D:
好像是180MHz的吧,没太注意啊

网友E:
芯片的话,没必要特别关注主频方面的,其实

网友F:
跑算法肯定可以啊,就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G:
你要是弄个PID之类的,基本都是可以的

网友H:
建议还是执行一些简单的算法比较好

网友I:
主频180MHz其实已经很高了吧

网友J:
你说的算法是指AI还是指一些简单的控制算法?

网友K:
灵动不是做电机的吗,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电机控制算法运行吧

网友L:
你说的180MHz主频的芯片是那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