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程序运行中调整pwm频率和占空比的例程啊?

楼主(2024-03-31):
用的还是标准库,没找到什么资料

网友A:
这简单的事情,怎么找不到资料呢?

网友B:
其实可以在官网或者在正点原子这种平台去找资料的

网友C:
一般情况,PWM的调节是资料比较全的吧

网友D:
你用的是F1的芯片吗?可以选择正点原子的开发资料的,很通俗易懂

网友E:
我觉得你应该买一个开发板去搞,这样配套视频比较好学习

网友F:
对,标准库的话资料比较多的

网友G:
其实你用cubemx进行配置pwm多好啊,可视化配置的

网友H:
调整占空比好像有点麻烦吧,但是调节频率好像很简单

网友I:
一般野火或者正点原子是有关于F1的PWM的例程的

网友J:
你要是想用标准库的资料的话,去官网找固件库资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