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IDE中如何配置下载程序时是否擦除所有Flash还是部分扇区?

楼主(2024-03-31):
Keil里可以配置,但是cubeide里没找到

网友A:
这个确实没注意过,一般都是全局擦

网友B:
你可以在调试配置的那个界面里找找,估计会有

网友C:
一般是全局擦写吧?

网友D:
这个IDE用的太少了,一般都是使用keil的

网友E:
其实你用keil不就好了吗

网友F:
你可以使用jlink或者STlink进行实现全擦还是局部擦写呗

网友G:
直接用jlink先清除全局存储,在用IDE烧录不就好了吗

网友H:
不知道,一般IDE应该也有配置的,我觉得

网友I:
可以的吧,你先在IDE的下载配置的控制栏里找找

网友J:
没找到的话,就默认全部擦写吧,哈哈